CY8CMBR3108 通过II接口配置LED失败

楼主(2017-07-29):
使用CY8CMBR3108时遇到如下问题:
1.现在使用EZ-Click软件可以把配置信息烧到芯片里面,并且按键检测正确,lLED是亮的状态,
2.把配置信息(128d字节的数据)通过STM32CPU通过II2C接口写到3108这个芯片,按键检测正确,LED是灭的状态

网友A:
你描述的不太合理,因为EZ-click也是写的128个字节。但是要保存到flash,并且软件复位的,不知道你是否按照Cy的一个配置流程进行配置的。

网友B:
楼主解决了的话,开个科普贴,让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C:
楼主可以参考MBR3 EVK自带的外部MCU配置MBR3的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