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12C5A60S2 超声波测距 动态数码管显示问题

楼主(2017-07-29):
大佬们吼啊!
问题是这样的,12C5A60S2上,用12T模式运行一个HC-SR04超声波模块,结果显示在三位动态数码管上。其中超声模块的数据来自定时器0,而定时器1负责驱动动态数码管。这个思路的程序在12T单片机上实验是成功的,而1T单片机里把显示部分换为LCD1602或者12864也是成功的。就是以下的程序老是出不来正确结果,愁~   思维就怕惯性盲点,请论坛大手子帮忙看看哪里有错误?

PS:1T单片机的定时器设定部分,我知道1T直接上电复位后就是12T的基础模式,但为了排除可能存在的影响,我还是详细设定了

#include<STC12C5A60S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int unsigned long

uchar code du[]={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
uchar code we[]={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位选
uchar zk[]="0123456789";
uchar i=0,jlf=0;
ulint d;

sbit cstr=P2^0;
sbit csech=P2^1;

void delay_3us(uint t3u)
{
for(t3u;t3u>0;t3u--)
        _nop_();
}

void delay_1ms(uint tms)
{
uint a;
        for(tms;tms>0;tms--)
                for(a=920;a>0;a--);
}

void init_t01()
{
AUXR&=0X3F;//AUXR 0011 1111 ,T0,T1都设定为工作在12T模式
TMOD&=0X00;//TMOD设置,设定为T0,T1都工作在方式1,16位
TMOD|=0X11;
TL1=0x18;//设置定时初值,12T,1ms
TH1=0xfc;
TH0=0;
TL0=0;
ET0=1;
ET1=1;
EA=1;
TR1=1;
}

void stecho()
{
        cstr=1;
        delay_3us(10);
        cstr=0;
}

void csb()
{
uchar a;
uint b;
        for(a=0;a<10;a++)
        {
        stecho();
        while(!csech);
        TR0=1;
        while(csech);
        TR0=0;
        b=TH0*256+TL0;
        b=b/58;
        d+=b;
        TH0=0;
        TL0=0;
        }
        d=d/10;
}

void pro()
{
        if(d>400||jlf==1)
        {
        jlf=0;//清零标志位
        zk[0]=10;//探测结果无效的情况下,让三个数码管都显示横杠,它在du[]数组中为第10个
        zk[1]=10;
        zk[2]=10;
        }
        else
        {
        zk[0]=d/100;
        zk[1]=d%100/10;
        zk[2]=d%100%10;
        }
}

int main()
{
cstr=0;
csech=0;
init_t01();
while(1)
{
csb();
pro();
}
}

void t0_zd() interrupt 1
{
jlf=1;//定时器t0累计满,就触发该标志位
}

void t1_zd() interrupt 3//T1定时器驱动动态数码管
{
TL1 = 0x18;                //设置定时初值,12T,1ms
TH1 = 0xfc;
P1=we[i];//位选
P0=du[zk[i]];//段选
i++;
if(i==3)
i=0;
}

网友A:
STC定时器默认是12T,可改成1T。cpu固定是1T。
假如老式的12T的51未使用软延时(或软延时不重要,缩小到1/12没关系),代码不用任何修改就可用于 STC的51MCU。

你在12T能正常的代码,改成1T,不会提高任何效率。反而会有风险。在12M晶振下,定时器在12T时计时范围是0~65mS,1T的计时范围只有1~5.4mS,假如超出5.4mS,你的代码结构需要更改。

用按键扫描举例,我以前用12Tmcu时是每隔10mS扫描一次,换成1T后,为了不改变程序结构,只好每隔2.5mS扫描一次。

你首先要考虑你的定时范围是不是超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定时器默认是12T,可改成1T。cpu固定是1T。
假如老式的12T的51未使用软延时(或软延时不重要,缩小到1/ ...

首先感谢回复。不过你提出的这几点,我大都修改到了,延迟函数全部在IT单片机的keil项目中重新标定过,而定时器填充值我用软件设定好算过了,应该没有超过。而且为了防止定时器的问题,已经在AUXR里设定为工作在12T模式下了,还是不行,搞得我郁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回复。不过你提出的这几点,我大都修改到了,延迟函数全部在IT单片机的keil项目中重新标定过,而 ...

既然定时器是12T,你只需要修改跟软延时相关的部分就可以了。
其它不用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定时器是12T,你只需要修改跟软延时相关的部分就可以了。
其它不用动。 ...

至今差错数遍,还是不行。显示部分正常,但超声模块像是不工作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