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小白问题

楼主(2017-07-29):
数字信号处理小白。
我想采集一串模拟信号,这串模拟信号被干扰,我想通过傅里叶变换把时域信号变为频域信号,再进行滤波剔除无用信号,还原为原始信号。我想问模拟信号的采样频率是多大?采用基-4FFT算法,FFT的长度多少合适?采样频率必须大于被采样信号带宽的两倍,指的是有用信号,还是有用信号加干扰信号,如图红色的为有用信号。谢谢。

网友A:
2倍关系  肯定是指有用信号   没用信号可以不用关注

网友A:
FFT长度    不确定啊

楼主:
谢谢楼上,FFT的长度根据什么选择

网友B:
采样频率多大。要根据你FFT的个数,和你想检测的到信号的频率决定的。

网友C:
如果要做频域滤波,首先要保证采集进来的不管是信号还是噪音,都必须满足采样定理。采样前必须做抗混滤波,剔除高于采样频率的一半以上的频率分量,然后用FFT转换到频域进行滤波,再反变换回时域。

网友A(2017-08-31):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做频域滤波,首先要保证采集进来的不管是信号还是噪音,都必须满足采样定理。采样前必须做抗混滤波, ...

大师。多分享
信号处理我太弱

网友D:
计算长度和采样率有关系   根据频谱分辨率可以推算出来,另选择2的指数倍。看看数字信号处理入门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