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L系列IAP功能的实现

楼主(2017-07-29):
最近忙着做IAP功能,遇到一些问题,麻烦各位大侠指导下?程序流程是这样的,默认情况下程序在主程序中运行,收到升级指令后跳到IAP程序进行空中升级。
跳转程序如下:
1.NVIC_SETFAULTMASK(); //关总中断
2.JumpAddress = *(volatile u32*) (ApplicationAddress + 4); // 取中断向量表中的复位中断地址
3.Jump_To_Application = (pFunction) JumpAddress; // 该地址强置为跳转函数地址
4.__set_MSP(*(unsigned int*)(ApplicationAddress )
5.Jump_To_Application();
问题:
1.如果不加第一步,好像无**常跳转。如果加上第一步,能够正常跳转,但是跳转到IAP程序后无法响应中断。
2.在IAP程序中开启总中断,跳转过去后无**常运行IAP程序。

网友A:
ApplicationAddress 的地址是多少,尽量保证0x400地址对齐

网友A:
中断向量表 SCB->VCTOR 重新设置新的地址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中断向量表 SCB->VCTOR 重新设置新的地址没有

1.NVIC_SETFAULTMASK(); //关总中断                                   这个不是关总中断

网友B:
如果不加第一步,好像无**常跳转。可能是因为不管总中断,在拷贝中断向量表或者说中断向量表的重映射时,还有后续的程序跳转前,如果来了其他的中断,讲可能进入不可预知的状态中。

网友C:
加上第一步,能够正常跳转,但是跳转到IAP程序后无法响应中断。可能是因为没有做拷贝中断向量表或者说中断向量表的重映射时,或者说做的有问题。在还有可能是没有开启相关的中断。

网友D:
STM32L系列的都支持IAP功能吗

网友E:
晕了,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