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M05,电源输入加了个二极管,防反接,经常不好用

楼主(2017-07-29):
二极管我用了1N4007和1N5819,都是SOD123的,
出现过这样的奇葩情况,第一次使用的时候是没问题的
第二次,二极管的分压变成8~9V,导致78M05的电压不够,后边的电路不能工作,现在分析不出原因
5V的负载主要就是单片机
+12V负载是个继电器
+12V_IN没有负载

网友A:
1.78M05两端的输入压差太大了,会很热,甚至会导致78M05烧掉。
2.“二极管的分压变成8~9V”,这个应该不至于吧,除非电路某个部分已经烧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78M05两端的输入压差太大了,会很热,甚至会导致78M05烧掉。
2.“二极管的分压变成8~9V”,这个应该不至 ...

78M05的手册上最大输入电压是35V
我们以前用的是AMS1117,最大输入是15V,我们拿来直接稳压12V到5V都没问题

网友B:
把12V继电器的电路发出来,继电器加保护二极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12V继电器的电路发出来,继电器加保护二极管了?

续流二极管嘛,加了

楼主:
我现在怀疑是C1大电容,导致上电瞬间电流太大,可能会损坏二极管
我要换个大功率的二极管试试

网友C:
1N4007(M7)的过载能力很强,上电给电容充电应该没问题,12v接了继电器,直接在12v和地之间反接一个二极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1N4007(M7)的过载能力很强,上电给电容充电应该没问题,12v接了继电器,直接在12v和地之间反接一个二极管 ...

继电器负载我直接用的ULN2003,12V接了就已经有续流保护了
我用的不是M7是T7

网友:
输入端和输出端的电容选的都太大。输入端接0.33uf,输出端接0.1uf试试。+12转+5v选7805,+5V如果只是给单片机供电,倒不会有什么问题,如果+5V驱动的 电流很大,7805将会发热很严重,很可能烧坏。

网友D:
你的继电器工作电流多少?最好单独再加一个防反接给继电器供电,不要从7805输入端取电。

网友E:
加限流电阻吧,第一次上电时,470uf电容几乎于短路,sot123封装的管子第一次就受伤了,然后后来就不好用了,在4007与78m05之间再加个电阻吧,几欧的也行,反正我加电阻和二极管使用是一点没问题

网友F:
电路没问题,7805即使输入电压8~9V也能正常工作。问题应该是继电器动作时有很大的干扰,导致单片机异常。继电器通常闭合断开时有很大的干扰,需要做隔离保护,且需要远离单片机和晶振,否则系统可能经常死掉,即使加硬件看门狗也容易死。

网友G:
这里78M05不能正常工作不是因为二极管分压,而是它限流导致78M05提供不了后端工作所需的电流,所以电压会下降。从现象描述上看,二极管肯定是损坏了,但是从电路上看除非二极管后的电容坏掉,否则二极管是不会出问题的。可以试着把电容拿掉测试一下,或者仔细分析一下前端提供的电源是否有问题。

网友H:
上完整图进行分析

网友I:
12V电压、470UF电容很难一次上电就把1N4007损坏的,除非买到假货了。

网友J:
加限流电阻是个好方法

网友I:
1N4007是非常强悍的二极管,很难因为470UF/12V的冲击损坏的。
说实在的,实际产品里,1N4007很少会坏的,除非平均电流很大。
你测试一下正常满载工作时,1N4007的电流、压降、温升。做一下插拔测试,反复随机插拔,看看是否坏。
啥数据都没有,啥实验都不做,怎么分析呢?

网友K:
一会儿是变压器输出不够,一会儿是二极管损坏,楼主动手测过是什么问题没?

网友L:
输出端为什么不加个钽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一会儿是变压器输出不够,一会儿是二极管损坏,楼主动手测过是什么问题没? ...

目前来看就是1N4007 SOD-123的问题,上电的瞬间损坏了二极管
目前在换功率更大的二极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L:
输出端为什么不加个钽电容

成本

网友K:
1N4007有SOD123封装?资料发上来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1N4007有SOD123封装?资料发上来看看呢。

丝印T7的不就是吗?X宝上一大把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丝印T7的不就是吗?X宝上一大把

我见的是M7,淘宝上卖给你的东西不一定就是这个东西,淘宝做元件,仅供娱乐,搞开发的不敢。

网友M:
这个电路做的不好 SOD-123 也不适合用在这里 应该换成SMA最好

另外要加压敏  还有 串接一个大功率的电阻 给7805分压

不然的话,7805会很烫,很容易坏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M:
这个电路做的不好 SOD-123 也不适合用在这里 应该换成SMA最好

另外要加压敏  还有 串接一个大功率的电阻  ...

如果仅仅是给单片机供电,根本用不着给78M05散热,就算是有78L05也不怕,单片机才多大电流啊。

网友O:
示波器看波形不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P:
可以把继电器先去掉直接加电压试一试还有没有这个情况,继电器开合的瞬间会有一个过电压,有可能对后级有影响

网友N:
楼主你搞定了没有?搞定了上来告知一下结果哦

网友Q:
楼主搞定后来分享一下结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