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FET430UIF烧写器降级程序

楼主(2017-07-29):
MSP-FET430UIF烧写器降级程序
FET430UIF烧写器V2升V3,V2版本烧写器端口名称为MSP-FET430UIF-VCP,V3版本烧写器端口名称为MSP-FET430UIF-CDC,两个版本烧写器的驱动是不同的,请注意

网友A(2025-01-18):
感谢楼主.按照操作提示,降级成功了. 在设备管理器查看显示是MSP-FET430UIF-VCP, 可是,仿真器上的指示灯不会亮了,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