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自己制作的PCB高频电路,自激振荡,怎样去布局

楼主(2017-07-30):
自己制作的PCB高频电路,在100M左右,电路自激振荡比较严重,应该怎样去布局整个电路。原理图和布局如下

网友A:
开环电路吗,没有找到反馈呀,引脚不熟,只看到了输出只有一只电阻入地,一只电阻输出

网友A:
另电源的电容和芯片电源脚距离太远

楼主:
那个PCB布局反馈电阻接错了,应该接在反相输入端。可就是过来后,还是会震荡

网友B:
OPA847
Wideband, Ultra-Low Noise, Voltage-FeedbackOPERATIONAL AMPLIFIER with Shutdown
OPERATIONAL AMPLIFIER with Shutdown

网友B:
同上面朋友,不见RF?

网友B:
反相(2脚)与输出(6脚)开环?

网友C:
你这PCB不对吧,跟手册上那个测试图也对不上

电源输入先过电容,电容尽量靠近IC

网友D:
LZ你总算发现振荡了  可喜可贺

你那初学水平不适合设计这东西,先去拆解别人的RF放大器是怎么做的

网友E:
PCB问题很多。。。。

网友F:
我觉得你是连原理图都没画直接画的PCB吧?你这和下面的图完全不符合啊,而且槽点很多

网友G:
LZ可以去正式拜个师傅,没有遵守基本的RF布线规则,估计连基本的LAYOUT工具都不会用。

而且看起来他阻抗都没有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