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智能小车制作

楼主(2017-07-30):
第一天小车可以寻迹了

楼主:
细节图,哈哈看下面是充电部分,可以切换充电和放电,充电红灯亮,放电绿灯亮,还有个开关用作总开关。挺麻烦的是吧。

楼主:
下面是自己焊接的红外寻迹电路,用的是lm393电压比较器,焊接了一个小时,累死我了,寻迹效果不错还能漂移,哈哈知足了。

楼主:
这个是小车的驱动部分,两个lm298n,四驱的哈,放在下面了,有点占地方,端口不好使,直接焊接上了哈哈。

楼主:
控制部分,打算使用32+51,目前只做了51部分,实现了寻迹和避障,打算通过串口232与32通讯完成自动导航,期待吧。线有点乱,哈哈。

楼主:
小车的整体图,看上去还不错吧,亚克力和轮子是淘宝买的,电池用了3节用12v充电器充电。

楼主:
旁边还有个大哥哥,那个智能车也能寻迹了,这几天正在努力。

网友A:
旁边那个车厉害了,

网友B:
,在淘宝上买的套件咩?

网友C:
不错啊,我想看下细节图,请楼主发下,学习下做小车。

网友D:
可以发下代码吗?想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旁边那个车厉害了,

那个大哥哥也蛮厉害的,后面会有演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淘宝上买的套件咩?

车型是买的,电路控制全都是DIY,后面会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啊,我想看下细节图,请楼主发下,学习下做小车。

好的,开始上细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发下代码吗?想做一个

要等段时间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淘宝上买的套件咩?

加个推荐我要好好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车的整体图,看上去还不错吧,亚克力和轮子是淘宝买的,电池用了3节用12v充电器充电。 ...

这小车好洋气,厉害了,坐等上32单片机,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细节图,哈哈看下面是充电部分,可以切换充电和放电,充电红灯亮,放电绿灯亮,还有个开关用作总开关。挺麻 ...

这里为什么这么多开关啊?看不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控制部分,打算使用32+51,目前只做了51部分,实现了寻迹和避障,打算通过串口232与32通讯完成自动导航,期 ...

51最小系统板做的不错,还有RS232,不知道你的32板放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为什么这么多开关啊?看不懂

一个总开关,一个充电与放电切换,一个控制充电口,哈哈,我是开关太多,没地方使。

楼主:
引用 网友C:
51最小系统板做的不错,还有RS232,不知道你的32板放在哪?

51最小系统板是大一做的,哈哈,当时焊接的可仔细了,要上32控制触摸屏,打算这样干。

网友E:
黑线贴的够厉害了,那个90度的车可以吗?感觉不行吧,之前我的寻迹跑不了90度弯。

网友F:
哈哈  一看就是学生作品啊

网友G:
不错,现在速度大概多少啊

网友H:
阔以阔以~

网友I:
楼主动手能力很好,学习了

网友J:
老夫掐指一算
lz必成大器

网友K:
如果学编程 自己买个遥控车30元 然后加单片机改会省下很多时间和钱  我就是这样做的并且效果超好 就是转向不太好看这个和遥控车的转向机械部分有关系自己改改也可以不过不好改 寻迹是随便寻哦

网友L:
请教:车架车壳在哪买的?啥货号?啥价?

网友M(2017-09-08):
有点意思

网友N:
引用 网友L:
请教:车架车壳在哪买的?啥货号?啥价?

淘宝有卖

网友O:
求问最小系统和开发板不是一个吧?

网友P(2017-12-19):
能不能避障啊?

网友Q(2018-01-30):
引用 楼主:
控制部分,打算使用32+51,目前只做了51部分,实现了寻迹和避障,打算通过串口232与32通讯完成自动导航,期 ...

32是什么片子?

网友Q:
引用 楼主:
控制部分,打算使用32+51,目前只做了51部分,实现了寻迹和避障,打算通过串口232与32通讯完成自动导航,期 ...

mega32 ?

网友R(2018-04-14):
大神,问个问题,三个点随机分布,小车在其中任意一个点上,通过app选择另外一个点,小车会自动过去。这个要怎么实现呢?

网友S:
没有细节图!

网友Q:
小车,不变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