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入门教材-增强版】基础技能综合实训案例-终端源码

楼主(2017-07-30):
【CC2530入门教材-增强版】基础技能综合实训案例(基础版)-终端源码

一、题目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1861992-1-1.html

二、硬件电路。
    关于这个综合实训案例,我自己实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物联网技术应用赛项”的Zigbee模块上实现的。该模块的电路应该和TI公司官方评估板的推荐电路差不多,我想现在市面上很多开发板也是参考这样的电路设计,只要您使用的开发板上有LED灯、按键输入、串口输出和一路A/D转换,都可以使用我的源码实现这个综合实训,硬件电路引脚连接如下图:

三、设计思路。
    整个测控终端的代码大约有370多行,在这里不能逐一的分析和讲述。各个基础功能模块的操作和《CC2530入门教材》中的案例没有太大差异,其核心代码为主要业务逻辑的处理。这里的主函数不想前面单一功能模块案例的那么简单了,实际上它是一个中断服务与前后台处理的程序结构。既要处理本地的各种功能,又要响应远程的各种命令,不但要管理各个基本任务,而且还要进行运行状态的切换。在功能比较复杂的系统中,可能还需要引入基于状态机思路的事件调度思想或者更高级的程序框架结构。
    串口数据接收是测控终端的第一个关键地方。在这里不是要接收一个字节或者一串字符,而是要完整正确接收完8个字节的一帧数据,在数据接收完成后通过一个标志F_DataRecv通知主函数一帧数据接收完成可以进行解析和执行了。命令帧的正确解析和顺利执行是测控终端运行的枢纽,这个部分没有难点,主要是根据通信规约来逐一解析。既然测控终端要采集光照数据和记录设备状态,那么ADC数据采集部分也是一个核心部分,但是没有太大的难点。在进行阈值比较,进行灯光自动开关的时候,不要忘记对照明设备状态的实时登记哦。

四、程序源码。
1、上位机源码分析详见:http://www.cnblogs.com/ALittleBee/p/7260451.html
2、测控终端源码分析如下:
<font face="宋体" size="4">#include "ioCC2530.h"

#define D_SEC   P1_1
#define D_DAT   P1_0
#define D_AUTO  P1_4
#define D_LIGHT P1_3
#define K_LIGHT P1_2
#define K_ALARM P0_1

unsigned char F_Alarm = 0;
unsigned char F_Clear = 0;
unsigned char F_02Second = 0;
unsigned char F_RecvData = 0;
unsigned char F_SendInfo = 0;
unsigned char ID = 0x01;
unsigned char SendDat[8],RecvDat[8];
unsigned char count_t1,count_recv;

/*=======================简单的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端口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Port()
{
  P1SEL &= ~0x1b;     //P1_0、P1_1、P1_3和P1_4作为通用I/O端口
  P1DIR |= 0x1b;      //P1_0、P1_1、P1_3和P1_4端口输出
  P1SEL &= ~0x04;     //P1_2作为通用I/O端口
  P1DIR &= ~0x04;     //P1_2端口输入
  P0SEL &= ~0x02;     //P0_1作为通用I/O端口
  P0DIR &= ~0x02;     //P0_1端口输入
  D_SEC = 0;          //秒闪灯关闭
  D_DAT = 0;          //数据灯关闭
  D_AUTO = 0;         //应急灯关闭
  D_LIGHT = 0;        //照明灯关闭
}
/*=======================灯光测试函数========================*/
void Check_Light()
{
  D_SEC = 1;
  Delay(60000);
  D_DAT = 1;
  Delay(60000);
  D_AUTO = 1;
  Delay(60000);
  D_LIGHT = 1;
  Delay(60000);
  D_SEC = 0;
  Delay(60000);
  D_DAT = 0;
  Delay(60000);
  D_AUTO = 0;
  Delay(60000);
  D_LIGHT = 0;
  Delay(60000);
}

/*========================打开照明灯=========================*/
void Open_Light()
{
  D_LIGHT = 1;            //打开照明灯
  SendDat[5] |= 0x01;     //设置照明灯为打开状态
}
/*========================关闭照明灯=========================*/
void Close_Light()
{
  D_LIGHT = 0;            //关闭照明灯
  SendDat[5] &= ~0x01;    //设置照明灯为关闭状态
}
/*======================手动控制照明灯=======================*/
void Control_Light()
{
  if(K_LIGHT == 0)              //判断按键的信号
  {
    Delay(200);                 //去抖动
    if(K_LIGHT == 0)            //确认按键按下
    {
      while(K_LIGHT == 0);      //等待按键松开
      if((SendDat[5]&0x01) == 0x00)   //判断灯光当前状态
      {
        Open_Light();
      }
      else
      {
       Close_Light();
      }
    }
  }
}
/*=======================定时器1初始化========================*/
void Init_Timer1()
{
  T1CC0L = 0xd4;      //设置最大计数值低8位
  T1CC0H = 0x30;      //设置最大计数值高8位
  T1IE = 1;
  EA = 1;
  T1CTL = 0x0f;       //分频系数是128,正计数/倒计数模式
}

/*====================定时器1服务函数========================*/
#pragma vector = 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1_int()
{
  T1STAT &= ~0x20;    //清除定时器1的溢出中断标志位
  count_t1++;         //定时器1溢出一次加1,溢出周期为0.2S

  F_02Second = 1;
  if(count_t1 == 5)   //定时1秒的时间间隔到。
  {
    D_SEC = ~D_SEC;     //切换秒闪灯
    count_t1 = 0;
  }
}
/*====================ADC0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ADC0()
{
  P0SEL |= 0x01;      //P0_0端口设置为外设功能
  P0DIR &= ~0x01;     //P0_0端口设置为输入端口
  APCFG |= 0x01;      //P0_0作为模拟I/O使用
}
/*====================ADC0数据读取函数=====================*/
void Read_ADC0()
{
  ADCIF = 0;
  //参考电压选择AVDD5引脚,256抽取率,AIN0通道0
  ADCCON3 = (0x80 | 0x10 | 0x00);
  while(!ADCIF);      //等待A/D转换完成,
  SendDat[3] = ADCH;  //读取ADC数据高位寄存器
  SendDat[4] = ADCL;  //读取ADC数据低位寄存器
}
/*================判断光照度并执行应急照明===============*/
void CheckDataAndExceute()
{
  if(SendDat[3] < 0x06)     //光照阈值比较
  {
    D_AUTO = 1;             //自动点亮应急灯
    SendDat[5] |= 0x02;     //标志应急灯打开状态
  }
  else{
    D_AUTO = 0;             //自动关闭应急灯
    SendDat[5] &= ~0x02;    //标志应急灯关闭状态
  }
}
/*=====================串口0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Uart0()
{
  PERCFG = 0x00;    //串口0的引脚映射到位置1,即P0_2和P0_3
  P0SEL = 0x0C;     //将P0_2和P0_3端口设置成外设功能
  U0BAUD = 59;      //16MHz的系统时钟产生9600BPS的波特率
  U0GCR = 9;
  U0UCR |= 0x80;    //禁止流控,8位数据,清除缓冲器
  U0CSR |= 0xC0;    //选择UART模式,使能接收器
  UTX0IF = 0;       //清除TX发送中断标志
  URX0IF = 0;       //清除RX接收中断标志
  URX0IE = 1;       //使能URAT0的接收中断
  EA = 1;           //使能总中断
}
/*===================串口0接收中断服务函数==================*/
#pragma vector = URX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R0_SendInt()
{
  unsigned char dat;
  URX0IF = 0;               //清除RX接收中断标志
  dat = U0DBUF;             //终端接收到一个字节数据
  if(dat == 0xaf)           //首先判断是不是0xaf
  {
    RecvDat[0] = dat;       //如果是0xaf则放到帧头的位置
  }
  else if(RecvDat[0] == 0xaf)
  {
    RecvDat[count_recv+1] = dat;
    count_recv++;           //接收完数据帧剩下的7个字节
    if(count_recv == 7)
    {
      count_recv = 0;       //帧计数清0
      F_RecvData = 1;       //标志一个8位的数据帧接收完成
    }
  }
}
/*====================清空接收缓存函数====================*/
void Clear_RecvData()
{
  unsigned char i;
  for(i = 0; i < 8; i++)
  {
    RecvDat[i] = 0;
  }
}
/*===================解析并执行上位机命令==================*/
void ExecuteCmd()
{
  if(RecvDat[0] == 0xaf && RecvDat[7] == 0xfa)
  {
    if(ID == RecvDat[1])        //首先判断命令帧的ID和本机ID是否一致
    {
      switch(RecvDat[2])        //然后解析命令域
      {
        case 0x01:              //启动数据采集功能
            F_SendInfo = 1;
            D_DAT = 1;
          break;
        case 0x02:              //关闭数据采集功能
            F_SendInfo = 0;
            D_DAT = 0;
          break;
        case 0x03:              //远程打开照明灯
          Open_Light();
          break;
        case 0x04:              //远程关闭照明灯
          Close_Light();
          break;
        case 0x0f:              //解除现场报警
          if(F_Alarm == 1)      //只有在已经触发报警的情况下
          {
            F_Clear = 1;        //才会解除现场报警
          }
          break;
      }
    }
  }
  Clear_RecvData();             //解析命令完成后清空接收数据缓存
}
/*====================发送单个字节的函数===================*/
void UR0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U0DBUF = dat;
  while(!UTX0IF);
  UTX0IF = 0;
}
/*=====================发送数据帧的函数====================*/
void UR0SendString(unsigned char *str, unsigned char num)
{
  unsigned char i;
  for(i = 0; i < num; i++)
  {
    UR0SendByte(str[i]);
  }
}
/*====================计算校验和的函数====================*/
void CheckSum()
{
  unsigned char i;
  SendDat[6] = 0;
  for(i = 0; i < 6; i++)
    SendDat[6] += SendDat[i];
}
/*===================初始化发送缓存函数===================*/
void Init_SendData()
{
  SendDat[0] = 0xaf;
  SendDat[1] = ID;
  SendDat[2] = 0xff;
  SendDat[3] = 0x00;
  SendDat[4] = 0x00;
  SendDat[5] = 0x00;
  SendDat[6] = 0x00;
  SendDat[7] = 0xfa;
}
/*===================终端上线命令帧函数===================*/
void SendSysOpenCmd()
{
  Init_SendData();
  SendDat[2] = 0x10;
  CheckSum();
  UR0SendString(SendDat, 8);
}
/*===================上传终端数据的函数===================*/
void Send_Infomation()
{
  SendDat[2] = 0x11;
  CheckSum();
  UR0SendString(SendDat, 8);
}
/*====================上传报警帧的函数====================*/
void Send_Alarm()
{
  SendDat[2] = 0x1f;
  CheckSum();
  UR0SendString(SendDat, 8);
}

/*====================秒时间到服务函数====================*/
void WorkFor02Second()
{
    Read_ADC0();        //每秒钟采样一次光照度传感器的电压
    if(F_SendInfo == 1) //上传测控终端的数据及设备状态
    {
      Send_Infomation();
    }
}
/*=======================外部中断初始化========================*/
void Init_INTP()
{
  P0IE = 1;           //端口0中断使能
  P0IEN |= 0x02;      //端口P0_1外部中断使能
  PICTL |= 0x01;      //端口P0_0到P0_7下降沿触发
  EA = 1;             //使能总中断
}
/*====================外部中断服务函数========================*/
#pragma vector = P0INT_VECTOR     //外部中断0的向量入口
__interrupt void Int0_Sevice()
{
  P0IFG &= ~ 0x02;    //软件清除P0_1端口的标志位
  P0IF = 0;           //软件清除P0端口的标志位
  F_Alarm = 1;        //设置报警标志位
  Send_Alarm();       //向上位机发送现场报警命令帧
}
/*=======================报警灯光函数========================*/
void Alarm_Light()
{
  D_SEC = 1;
  D_DAT = 1;
  D_AUTO = 1;
  D_LIGHT = 1;
  Delay(60000);
  Delay(60000);
  Delay(60000);
  D_SEC = 0;
  D_DAT = 0;
  D_AUTO = 0;
  D_LIGHT = 0;
  Delay(60000);
  Delay(60000);
  Delay(60000);
  if(F_Clear == 1)      //上位机解除现场报警
  {
    F_Clear = 0;        //恢复报警安全锁
    F_Alarm = 0;        //解除报警,恢复正常工作状态
    Check_Light();      //重新检查照明设备状态
    SendSysOpenCmd();   //重新发送终端上线命令帧
    T1CTL = 0x0f;       //重新打开定时器
  }
}
/*===================测控终端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System()
{
  Init_Port();                //初始化通用I/O端口
  Init_INTP();                //初始化外部中断
  Init_Timer1();              //初始化定时器1
  Init_ADC0();                //初始化ADC0
  Init_Uart0();               //初始化串口0
  Init_SendData();            //初始化串口发送数据缓存
  Clear_RecvData();           //初始化串口接收数据缓存
  Check_Light();              //检测照明设备工作状态
  SendSysOpenCmd();           //向上位机发送终端上线命令帧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_System();              //测控终端初始化
  while(1)
  {
    if(F_RecvData == 1)       //接收到一个完整的数据帧
    {
      ExecuteCmd();           //解析命令帧并执行功能
      F_RecvData = 0;         //清除命令帧接收完成标志
    }
    if(F_Alarm == 0)          //现场正常工作状态
    {
      Control_Light();        //手动控制照明灯
      CheckDataAndExceute();  //自动控制应急灯
      if(F_02Second == 1)     //定时0.2秒到
      {
        WorkFor02Second();    //执行0.2秒钟应该做的事情
        F_02Second = 0;       //清除定时0.2秒到的标志
      }
    }
    else                      //现场进入报警工作状态
    {
      T1CTL = 0x00;           //关闭定时器
      F_02Second = 0;         //清除定时标志
      F_SendInfo = 0;         //清除数据发送标志
      Alarm_Light();          //开启现场报警灯
    }
  }
}</font>

网友A:
硬件电路是自己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电路是自己做的吗?

这个综合实训用的硬件电路不是自己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件电路是自己做的吗?

都是引脚布局都说了吗,可以自己搭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引脚布局都说了吗,可以自己搭建。

只是指出实训所用的引脚:2个按键+4个LED灯+ADC0输入。只要您使用学习板上有这些资源都可以做这个实训案例,如果引脚接法和案例的有所不同,把对应的设置稍作修改即可。至于自己要自己搭建平台,那又是另外一种说法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是指出实训所用的引脚:2个按键+4个LED灯+ADC0输入。只要您使用学习板上有这些资源都可以做这个实训案 ...

网友C:
写的非常详细,后期跟进学习一下。

网友D:
这个厉害了,详细的教程。

网友D:
后面可以升级2560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面可以升级2560芯片了。

对的,要与时俱进。

网友E:
这个很基础的教程。

网友E:
可以拍个图片看看你的硬件原理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拍个图片看看你的硬件原理图吗

我用的是新大陆集团的“物联网应用技术”技能大赛设备的Zigbee模块,原理图复杂到我都不想看,有个PDF文档,你给我个邮箱,我发给你。

网友F:
芯片虽小,功能齐全。

网友F:
2560和2530有什么区别?

网友E:
这些io可以拓展吗?

网友E:
如果驱动的外部信号比较多了,是不是需要拓展其他的芯片才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驱动的外部信号比较多了,是不是需要拓展其他的芯片才能处理?

是的。
如果引脚资源不够,要么通过其他芯片拓展,要么重新选择合适的芯片。

网友G:
基本的注释都能理解,确实不错。

网友H:
怎么还需要两种晶振?

网友H:
32k的晶振起什么作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如果驱动的外部信号比较多了,是不是需要拓展其他的芯片才能处理?

引脚这个都好解决。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如果驱动的外部信号比较多了,是不是需要拓展其他的芯片才能处理?

使用串行芯片就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些io可以拓展吗?

理论上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H:
32k的晶振起什么作用?

32.768k的晶振可接可不接。
主要用于精确定时,低功耗休眠等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基本的注释都能理解,确实不错。

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2560和2530有什么区别?

好像CC2560主要用于蓝牙应用的吧。

网友J:
以后作物联网的入门教程,技术大神。

网友K:
这个如果加个驱动屏幕怎么样

网友K:
四个led,两个按键,io资源基本没有了。

网友L:
楼主的工程文件呢?

网友L:
这个是使用什么编译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是使用什么编译器的?

IAR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的工程文件呢?

自己新建一个工程,将帖子上的源码拷贝过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四个led,两个按键,io资源基本没有了。

还有串口和ADC,I/O所剩无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如果加个驱动屏幕怎么样

这个要视所加的显示屏而定哦,估计只能用串行接口的屏了。

网友G(2017-09-03):
CC2530的io资源确实不是很丰富。

楼主:
引用 网友G:
CC2530的io资源确实不是很丰富。

对于终端节点应用来说,够用了。

网友L:
有工程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有工程文件吗?

有,发个邮件给我,我传给你。

网友D:
综合实例设计,后面期待更多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综合实例设计,后面期待更多的产品。

呵呵呵呵...好好好!

网友(2017-12-06):
很给力的教程。

网友M:
看到楼主一起做的抢答器,很感兴趣。

网友:
后期有相关的设计吗?

网友M:
楼主的这些硬件是自己研发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的这些硬件是自己研发的吗?

现在正在制作一款学习板,估计月底能出炉。

网友N:
你是学校的老师吗?

网友N:
自己开发的课程非常棒。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是学校的老师吗?

恩,我是一个大学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N:
自己开发的课程非常棒。

除了CC2530之外,还有STM8  STM32  C#和Python的课程。

网友N:
引用 楼主:
还有串口和ADC,I/O所剩无几了。

还有更强大的芯片吗?

网友O:
引用 楼主:
恩,我是一个大学老师。

原来是高校的园丁,现在老师顾着自己赚钱了,不教学生。

网友O:
引用 楼主:
恩,我是一个大学老师。

为老师点个赞。

网友N:
引用 楼主:
还有串口和ADC,I/O所剩无几了。

是不是可以使用双芯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还有更强大的芯片吗?

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是不是可以使用双芯片呢?

要看应用需求,如果CC2530的资源不够,又需要进行Zigbee组网的时候,可以考虑双芯片。

网友P:
《CC2530入门教材》哪里下载的?

网友Q:
哪一个晶振是主频的?

网友R:
功耗能够多低?

网友Q:
组网又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P:
也能提供相关的例程吗?

网友S:
功能非常强大,就是IO少了一些。

网友T:
引用 网友O:
原来是高校的园丁,现在老师顾着自己赚钱了,不教学生。

楼主是高校的老师吗?

网友U:
引用 楼主:
还有串口和ADC,I/O所剩无几了。

能够拓展接口吗?

网友U:
引用 楼主:
还有串口和ADC,I/O所剩无几了。

楼主这个IO能够拓展到多少?

网友T:
引用 网友O:
原来是高校的园丁,现在老师顾着自己赚钱了,不教学生。

怪不得写的这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这个IO能够拓展到多少?

看应用的需要,选择不同的扩展接口芯片
可以扩展很多IO端口
但是一般不建议这样做
现在可选的芯片很多,换个IO口足够的芯片就好了
或者,使用两个芯片联动系统多MCU系统。

网友V:
引用 网友N:
还有更强大的芯片吗?

也可以考虑使用更强的cc2650等

网友W:
感觉就是IO口少了一些。

网友X:
上位机写的非常不错。

网友Y:
CC2530入门教材》在哪里下载?

网友X:
上位机是通过什么通信的?

网友W:
硬件电路怎么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W:
感觉就是IO口少了一些。

CC2530的I/O端口有21个,出来2个仿真接口和2个副时钟,
用户真正能用的I/O端口就只有17个了。

网友Z:
楼主最近有什么新的开发吗?

网友AA:
引用 网友W:
感觉就是IO口少了一些。

现在有串行的IO拓展接口。

网友Z:
可以尝试做煤矿通信设备了。

网友AA:
引用 网友W:
感觉就是IO口少了一些。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可以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Z:
可以尝试做煤矿通信设备了。

恩...煤矿是用Zigbee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Z:
楼主最近有什么新的开发吗?

这几天在搞下OLED显示模块,刚弄懂。

网友Z:
上位机的工程代码没有吗

网友Q:
综合了多个模块功能。

网友Z:
只看到了上位机的代码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Z:
只看到了上位机的代码分析。

下位机的分析在源码注释中。

网友A:
很详细的资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W:
感觉就是IO口少了一些。

可以拓展其他的一些IO。

网友AB:
《CC2530入门教材》在哪里下载

网友AC:
楼主还有最新的设计没?

网友AB:
确实很好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楼主还有最新的设计没?

有,最新力作“小蜜蜂1号”二合一开发板。

楼主(2018-01-10):
引用 网友AB:
《CC2530入门教材》在哪里下载

暂时没有教材,你如果需要,我可以把课件发给你。
或者你到精华版去找找我写的入门教程。

网友AD(2023-06-23):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

楼主我们老师让我们做个这个的拓扑结构图出来,我不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