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比较器电路问题求解

楼主(2017-07-30):
单电源供电,输入是一个加直流偏置的正弦波,为什么输出只有在触碰到输入引脚时才能正常输出方波呢?单测输出引脚时是正弦信号!小白求解,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比较器。

电压反馈放大器?求解我上面的现象时怎么回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比较器。

我输出的是方波信号,不是线性放大的信号啊啊!

网友B:
这是一个负反馈,如果要做比较器的话33K的电阻要去掉 反向输入端加一个电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负反馈,如果要做比较器的话33K的电阻要去掉 反向输入端加一个电压就可以了 ...

谢谢,我做的是一个滞回比较器,这样不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做的是一个滞回比较器,这样不对吗?

我以为你是单纯的去做电压比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你是单纯的去做电压比较了

恩恩,可以帮我分析一下标题描述的现象吗?我只测输出得不到方波信号,但是去碰一下输人时,输出得到的信号就对了。

网友B:
那个放大器的IC是什么?

网友C:
如果是拿比较器接成负反馈放大电路,就要设置大增益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D:
输入和输出分别对地并个10K电阻,芯片电源两端加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放大器的IC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拿比较器接成负反馈放大电路,就要设置大增益才能正常工作。

看书上说的都是比较器做正反馈啊

网友E:
这个是低频放大电路,只放大低频部分信号。比较器电路网上多的是,或者直接找LM293之类的资料来看看,里面有推荐电路。

网友E:
哦,说错了,这个是高频放大电路,低频部分只是相当于跟随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说错了,这个是高频放大电路,低频部分只是相当于跟随器。

不是吗?与比较器的区别是啥,求解,谢谢!

网友E:
这个电路负反馈部分接地有个电容,当输入高频的时候,这个电容相当于短路,此时这个电路是一个放大电路,放大倍数由两个电阻决定,当输入低频信号是,电容相当于开路,此时这个电路是一个电压跟随器,不会对信号放大。运放构成的比较器实际上是一个放大倍数无穷大的电路,它的负反馈基本上是开路的;LM239之类的电压比较器电路很简单,你在网上找资料看看就是了,里面有各种应用推荐电路,照抄一个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负反馈部分接地有个电容,当输入高频的时候,这个电容相当于短路,此时这个电路是一个放大电路,放 ...

输入是一个加直流偏置的3MHZ左右的正弦波,输出是一个同频率的方波,怎么解释呢?我主要是弄清楚这个电路,不是要换成比较器,谢谢!

网友E:
输入信号幅值多少?这个电路对高频的放大倍数是8,如果你的交流信号幅值比较大的话,放大电路的输出是接近方波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入信号幅值多少?这个电路对高频的放大倍数是8,如果你的交流信号幅值比较大的话,放大电路的输出是接近 ...

2.5-3.5V左右,方波信号0-5v

网友E:
2.5-3.5V的信号放大8倍后最小也是20V,从你的描述看,运放的电源应该是5V,输出信号大于5V部分被削顶后成为接近方波的信号。

网友F:
你们讨论的好高端

楼主:
引用 网友E:
2.5-3.5V的信号放大8倍后最小也是20V,从你的描述看,运放的电源应该是5V,输出信号大于5V部分被削顶后成为 ...

按你说的,一个放大作用,一个跟随作用,那输出是怎么到0V的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按你说的,一个放大作用,一个跟随作用,那输出是怎么到0V的呢

不知道你说的2.5-3.5V是指VPP还是什么,假设2.5V的VPP,放大8倍,就是20V的VPP,你如果偏置设置到0~5V的中间也就是2.5V,那么上下摆幅是10V,为什么不能到0V?

网友H:
滞回比较器得加正反馈你这个就是个放大器而已

网友B:
楼主 我知道为什么了 你没加正反馈 正向输入端就只有一个电压 是不可能滞回的

网友B:
如果你要知道为什么 明天给你发个视频 你就知道了

网友I:
1. LT6205是一个运算放大器,不适合做比较器
2. 你的电路是一个负反馈放大电路,不是比较器电路
建议好好看看教材,课后题都比你这个难

楼主:
谢谢大家指教,好好看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