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电源冷知识+“电源输入隔离变压器”其实就是电源输入端...

楼主(2017-07-31):
电源输入隔离变压器,这个名词看上去似乎非常的高大上,也常常让一些刚开始接触电子工程技术学习的新人工程师们感到无从下手。实际上,这个名词背后的含义,指的是在电源的输出端接入一个隔离变压器,归根结底这一定义主要还是对隔离变压器的拓展理解。
在电源输入端接入一个隔离变压器后,隔离变压器初次级线圈隔离,从而能够保障电源系统安全运行。这也是电源输入隔离变压器的主要作用。通常来看,隔离变压器大多适用于输电范围小,线路短的供电范围。而目前不少电器都是直接接入220V市电电网,用电器使用的是低电压,故需要通过电源变压器进行降压。如果不使用隔离变压器可能就存在触电的危险,因此,在电源输入端接入一个隔离变压器,能够有效保障电器的安全运行。

网友A:
原理怎么解释,公司产品不接隔离上示波器会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怎么解释,公司产品不接隔离上示波器会短路

原理我也不太清楚 变压器顾名思义 应该就是变压的 带隔离的可以将电源的输入输出隔离,减少输入输出的干扰,这样即使输入有问题,输出因为隔离了,也会有保护,同理,输出有问题了,也不会影响到输入,最多就是变压器坏啦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