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7-07-31):
我一个设计,用了5个LED串在一起,限流用150欧姆,这样的3组LED,再用12V驱动
现在焊接下来,发现有些LED会有问题,上电不亮。
现象:
1,用万用表测量每个LED的压降,在通电情况下。发现有问题的LED,压降很大,大概3-5V,正常发光的LED是应该在2V左右。
2,用万用表的通断档去测(这个时候万用表是横流输出的),有问题的LED,竟然能点亮。
3,用万用表的电阻档去测,不正常的阻抗在5M以上,没问题的是3M左右。
4,1-3步骤都是在电路板上测的,如果把LED拆下,又都正常了,LED的电阻也正常,也能亮,压降也正常如
     果再焊接上去,又会亮了,不过有些不稳定。

目前我自己分析下来,可能是
1,焊接。目视焊接正常,整体是波峰焊接的,万用表也测过导通情况。
2,器件。因为LED是插件的,脚是机器在焊接前剪的,怀疑是影响了LED内部。但是在电路板上,LED又可以点亮。

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

网友A:
这么简单的LED电路哪会有这么多问题,先找一家正规的LED供应商,不要街头或者淘宝上买。

呃,我就是淘宝买的 ,现在判断下来是焊接温度高导致的。。

网友B:
一般LED的工作电压:红色的为2.0-2.2V;黄色的为1.8-2.0V;绿色的为3.0-3.2V;白光的为3.5V左右。

图灵 LED驱动电路设计 157页 11.1M

谢谢T叔了,电路设计没问题,焊接问题。

网友:
应该是灯珠有问题,或者灯珠型号不同,导通电流不一样。导致有的亮有的不亮。你把电阻改小

焊接温度高,搞坏了灯。

网友C:
楼主不用想了LED质量问题

温度高导致的

网友D:
LED器件参数存在离散性(一致性差)不能单纯地以亮不亮来论好坏,建议上晶体管特性图示仪去检测各管的伏安特性。

LED内部的线,接触不良了,导致阻抗高,压降大,所以串联起来电压不够,所以整个都不亮了。

网友E:
150欧姆电阻应该过大了,测一下电流。

电流是差不多的。

网友D:
即使是同批次的器件其参数也必然会存在一定的离散性(一致性差),因此在器件批量使用前必须上晶体管特性图示仪去检测各管的伏安特性,若严格筛选配对就不会发生此类问题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一般LED的工作电压:红色的为2.0-2.2V;黄色的为1.8-2.0V;绿色的为3.0-3.2V;白光的为3.5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