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用方波输入IR2110为什么会报错

楼主(2017-07-31):
求各路大佬解决

楼主:
为什么正弦波能用方波不能

楼主:
大佬指点下萌新吧

楼主:
垃圾论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正弦波能用方波不能

方波的幅值出来是多少?我也用过这款芯片仿真,没有问题的应该.我的看法是能不能先用助手看下错误能不能修复,能修复应该就不是电路问题,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A:
楼主哪来的模型啊?下不到,装了Multisim 14都没有,官网也没有合适的。

网友B:
目测不收敛,要么模型有问题,要么调整仿真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