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MOC3061光耦电机调速问题

楼主(2017-07-31):
最近在做一个调速电机调速的东西,有两种方案,一是用没有过零检测的光耦,在一个周期内调节延时的时间控制风扇的转速,但是这种方法干扰比较大。二是用过零型光耦MOC3061控制1s内100个半波波形的个数来调速。我用的是第二种方法,实际调试的时候发现电机转速不均匀。我不知道是我的算法的问题,还是这种方法只能用来调光和调温,不能用来调速。请懂的人讲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A:
应该是通过调节导通相位角来实现调压。
过零型的通常用于加热器的调节,用于调光也是不好的,会造成严重的闪烁。

网友B:
楼主,过零光耦能用来调相么?调相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过零光耦能用来调相么?调相的原理是什么?

我没说我用过零的光耦来调相,看清楚,我是用过零的光耦来调波形的个数来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通过调节导通相位角来实现调压。
过零型的通常用于加热器的调节,用于调光也是不好的,会造成严重的 ...

我在网上的的资料里面可以这样做,所以试一试。http://www.docin.com/p-327160147.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没说我用过零的光耦来调相,看清楚,我是用过零的光耦来调波形的个数来调速 ...

哎,不调相你调什么电机转速啊,楼主基础知识太差,所以看到别人的方案不知道对错,你搜一下“可控硅调相,或者叫调角”,把原理搞清楚了,就没人能骗你了。

答案可以先给你,过零可控硅不能调相,原理上都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不调相你调什么电机转速啊,楼主基础知识太差,所以看到别人的方案不知道对错,你搜一下“可控硅调相 ...

我上面说的很清楚,我不是用调相来调速,我是控制波形来调速的。我想问你你有没有亲自试过,不调相就调不了速。http://www.docin.com/p-327160147.html

网友B:
他那个不叫调波形,叫调个数,没试过,但是电机肯定会很响,并且直观感觉干扰比调相少不了多少,因为波形一样是不完整的,谐波分量也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不调相你调什么电机转速啊,楼主基础知识太差,所以看到别人的方案不知道对错,你搜一下“可控硅调相 ...

而且我说的也很清楚。“二是用过零型光耦MOC3061控制1s内100个半波波形的个数来调速”。过零型光耦不能调相,我很清楚。现在我在问的就是直接用过零型光耦来控制波形数来调速。所问非所答。而且现在我亲自试过了,和你说的不一样,电机不调相也可以调速的。

网友B:
理论上看,调相能用的地方,调周波数的都可以用。你的算法可能要尽量保证波形的周期性,会稍微好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而且我说的也很清楚。“二是用过零型光耦MOC3061控制1s内100个半波波形的个数来调速”。过零型光耦不能调 ...

你抽取半波,用过零光耦当然能实现哈,就是抖呗。调电热丝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那个不叫调波形,叫调个数,没试过,但是电机肯定会很响,并且直观感觉干扰比调相少不了多少,因为波形一 ...

这种应该比调相角的谐波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抽取半波,用过零光耦当然能实现哈,就是抖呗。调电热丝会好一些。

波形数不能相差很大,大了的话抖动是很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应该比调相角的谐波少吧

不敢肯定,要转到频域去看看才知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上面说的很清楚,我不是用调相来调速,我是控制波形来调速的。我想问你你有没有亲自试过,不调相就调不 ...

那篇**你看明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篇**你看明白了吗?

我认为我看明白了,难道还有什么我没看到的?

网友C:
串励电机么? 用可控硅调速。
负载重么 惯性大么

网友D:
无需用过零的,检测零位,控制延时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认为我看明白了,难道还有什么我没看到的?

从来没有听说电机调速采用调整交流电个数的办法来调速的,你不怕电机损坏吗?所谓的调速,变成了机械惯性调速了。这个论文很简单,我相信你看明白了这篇论文。中国的教育真奇葩,这种论文也可以刊登,首先这个论文没有一点技术难度,也没有多少实用性。如果可以调速,研究清楚整个控制环节的特性,电机是否抖动,调速是否均匀,电机是否损坏,电机要选择什么样的电机,实验数据有没有,这种论文,一点价值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来没有听说电机调速采用调整交流电个数的办法来调速的,你不怕电机损坏吗?所谓的调速,变成了机械惯性 ...

我在网上找了一些**都是说过零调压的,上面都说可以调,但是具体里面的内容只是随便一说,一笔带过。而且昨天在一些群里面也问过一些人,有些人的回答更是奇葩“过零调压怎么可能会抖动?”自己试过才知道,这种办法也就只有几点可以调一下,70%以上,这样抖动会少一些。其他的抖动会很严重。

网友F:
确实调速效果不行,这个电机特性有关系 具体不清楚

网友G:
楼猪的思想是正确的,这个是可以调速的,可能是你的算法有问题,启动的时候要全速启动,来克服静转矩。

网友H:
无论是调周波还是调相位,先检查应用环境:
如果没有速度闭环,那么在调速应用时,电机驱动的对象只能是软负载,比如风机、水泵。
类似US-52调速器,确实是采用的移相调压法来控制电机转速的,但是电机轴上需要安装测速发电机,构成闭环调速系统,才能正常工作。
至于风机水泵,直接调速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受负载变化的影响明显,想达到较好的效果,可以试试加装测速发电机,采用转速闭环控制,也可以直接用变频器。
做产品的话,楼主还得琢磨一下;做项目,建议直接用现成的方案。
这类方案一般都用移相的,调周波的比较少,因为存在完全判断的周期,一般用在温控仪表上。

网友I(2021-03-03):
加入PID速度环就可以不抖了!

网友J:
什么电机呢?刚看了那篇论文,误人子弟,太坑人了,完全是异想天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