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线路板和电子相关的专业适合考研吗?

楼主(2017-07-31):
电子相关的专业(比如画板子)似乎只要工作经验就行,工作几年之后接触大量的电路,自然而然就熟练了,主要靠经验积累,考研意义不大,这种理解正确吗?

网友A:
考研是很好的,如果能遇到好的导师,是非常重要的。
你看大疆的招聘,针对硕士生和博士生待遇都很高。有条件的话好好努力。

网友B:
如果你只想画板子那就没必要考研,如果你还想深入学习理论知识,如软件无线电、数字信号处理等还是很重要的。一般情况下研究生找工作相对容易些,工资也要高些,但如果你是大牛,本科出来照样也能杠杠的,秒杀水货们。工作几年后个人能力就是关键了。

网友C:
呵呵,电子相关的专业并不都是画板子的

网友D:
是否考研,全看自己是否适合深造。

网友E:
能考还是考吧!
至于是不是电子方向,这个问题关系不大;
有个证,你会发现很多门槛就不是问题了;
BAT等大公司还是很看重学历的,代表了你起点的高度;

网友F:
非常不正确。基础理论知识的理解不到位对于以后的发展有阻碍。有多人都觉得出了问题就调,设计新电路抄参考设计。调电路只靠经验费时费力,而且很多时候没有系统的分析计算完全是属于凭感觉撞运气,对于新设计也很难结合实际情况做出正确的修改和创新。一个理论扎实,参赛和项目经验丰富的本科生干掉五年八年的老司机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考研是绝对不要只着眼画电路,这样没有前途,只是帮别人干活的角色。一定要会做系统,会算法,不然就算白读了,跟没读没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