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关于UDP接受字节长度和mtu长度的问题

楼主(2017-07-31):
我一帧数据里面有8个,合在一起有4K的字节,用UDP来接受每次接受一帧数据数据能接受吗?MTU是1500字节是不是用UDP一次接受不了4k的数据

楼主:
自顶,求大佬带带

网友A:
UDP支持由发送方主动分包,但单个包不能超过MTU。
有的路由器或接收方,不可达的包会有ICMP返回,但不保证一定有。
所以UDP传递大包最好双包能自动协商。

因为UDP是按包传输的,不能像TCP那样有MTU自动协商,以及中间路由随意拆分重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UDP支持由发送方主动分包,但单个包不能超过MTU。
有的路由器或接收方,不可达的包会有ICMP返回,但不保证 ...

那一帧数据里面有8个包,udp接收数据时候是一次一帧还是一次一个包数据,查资料说以太网是以帧数接收数据,那一帧数据由4K岂不是udp智能受到前面1K多的字节,是这样吗?

楼主:
弄清出来,是自己处理方式的问题,谢谢各位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