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应用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楼主(2017-07-31):
使用STM32时,规格书上面有几个细节容易被忽视,也最容易让产品出问题。
1,GPIO的输入输出电流。
点亮几个指示灯时,容易想当然得串联电阻和LED灯,然后接在GPIO上面。
其实STM32的单个GPIO电流最大25mA,且全部GPIO的总电流最大也只有25mA。输入输出都包括在里面。
所以在用GPIO驱动指示灯或者其它设备时,要注意单个电流和总电流。

2,USB功能需要外部晶振。
这是很容易忽视的地方。在数据手册中说明,USB的48MHZ必须由外部晶振通过STM32内部的PLL产生。

资料摘自21IC公开课,“2小时快速入门电子设计

网友A:
楼主是有心人~

网友B:
不需要晶体的USB系列已经出来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晶体的USB系列已经出来了哦

你说的是USB从机芯片吧。CH340B是比较典型的芯片。不过这贴说的是STM32的USB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有心人~

谢谢夸奖。

网友C:
不错 受教了 25mA总电流还真不知道

网友D:
经验分享 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 受教了 25mA总电流还真不知道

是的,所以有些新手用STM32驱动8个红色LED,不管是输入还是输出,如果串联电阻不到500欧姆,就会导致单个GPIO电流达到3mA以上,这样就会引发STM32复位启动保护或者烧坏。

网友E:
总电流是150mA吧?

楼主:
不是,可以去看下数据手册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可以去看下数据手册

扯淡,加上芯片自己工作的电流,整个芯片最大150ma好么?怎么可能全部IO才25ma

楼主:
请好好理解下芯片的Ivdd和Ivss。STM32内部在运行时,CPU内核跟外设在耗电,有几十个mA这样。所以数据手册的这两个值是指单片机的工作电流不能超过150mA。、
你看最后的total injected current(sum of all I/O and control pins)这一项,指明了是25mA。不要高估单片机的GPIO输出能力。
由于单片机内部高度的集成化,STM32的全部GPIO有25mA输入输出能力已经是很强悍了,51单片机是没有这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扯淡,加上芯片自己工作的电流,整个芯片最大150ma好么?怎么可能全部IO才25ma

阅读数据手册时,需要耐心琢磨下。将知识进行整合,不能一叶障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扯淡,加上芯片自己工作的电流,整个芯片最大150ma好么?怎么可能全部IO才25ma

由什么问题还可以提出来,我们继续探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扯淡,加上芯片自己工作的电流,整个芯片最大150ma好么?怎么可能全部IO才25ma

灌电流最大25ma?拉电流呢??

楼主:
灌和拉分别指什么对象呢?

楼主:
大家在使用STM32时遇到什么问题,也提出来下吧。众人拾材火焰高

楼主:
我最近正在重新温习基础知识,到时再汇总出来。

网友H:
若您有采购的需要,希望可以帮到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若您有采购的需要,希望可以帮到您,谢谢。

好的。谢谢你

楼主:
才几天没看,帖子就排到后面了。新手园地帖子比较多。

楼主(2017-09-03):
谢谢大家阅读,我们一起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