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关于PIC24FJ256GB206读写sd卡的程序求教

楼主(2017-07-31):
有会mplab的吗,关于PIC24FJ256GB206读写sd卡的程序,网上没有找到教程,请问有会的吗,可以有偿,感谢

网友A:
可以搜下STM32读写SD卡的程序,触类旁通,既然大家都是用SPI,你照着STM32依葫芦画瓢,将PIC的SPI驱动替换掉STM32的SPI驱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搜下STM32读写SD卡的程序,触类旁通,既然大家都是用SPI,你照着STM32依葫芦画瓢,将PIC的SPI驱动替换 ...

感谢,我去试试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