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3.7v锂电升压到6v功率100w电源方案

楼主(2017-07-31):
电源设计目标
1、输入为3.7v锂电,电流80c;
2、输出电压6v,电流10A以上;

请电源设计高手帮忙。

网友A:
5组并联 也许可以

网友B:
什么电池能承受80C的电流啊。。。。

网友C:
以现在的技术条件,外行人弄这个就跟逆天改命差不多吧;
老是看到有这些奇葩的要求。。。

网友D:
3.7v 锂电 x n

网友E:
电压应好办,靠升压片子,就行但电流达不到

网友F:
两节18650 15C 就可以了

网友G(2017-12-08):
引用 网友C:
以现在的技术条件,外行人弄这个就跟逆天改命差不多吧;
老是看到有这些奇葩的要求。。。 ...

表示极力赞同,80C放电率 真牛

网友H:
80C?真逆天
有没有规格书发出来看看先

网友I:
输出6V & 10A,也就是60W,升压芯片按照90%效率计算,电池需要输出约67W,假设要求放电到3.6V,电池就需要输出约19A电流。
这个要求不算过分,锂电池容量搞个10Ah的,2C放电就可以了,锂电池就多节18650的并联用;升压DC-DC有集成的芯片,比如TPS61088、SCT12A1、SGM6610等,两颗输出串接肖特基并联就满足了输出电流要求,SGM6610升压5V的效率曲线可以参考:

网友I:
麻烦的是散热设计,得设计很大一块铜皮才行,或者就吹风扇散热

网友J(2018-07-07):
穿越机(航模)动力电池确实有80C倍率的,但是都比较贵,容量小寿命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