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命令行Style+DIP Style——MSP-EXP430G2 Launchpad开发评测

楼主(2017-07-31):
命令行Style+DIP Style——MSP-EXP430G2 Launchpad开发评测

MSP-EXP430G2 Launchpad开发板(以下简称为G2开发板或者开发板)是一款TI官方出的用于评估MSP430G2xx系列的价值系列MSP430芯片的开发板子.这款板子走的是Arudino的路线,TI官方特意为此准备了几种简易上手的开发工具.虽然这些工具被证明并非如最初设计目标的那样易用,甚至某些已经有停止开发的现象.但是无论如何,这些尝试都表明了现在微控制器厂家的一种思路:将开发简结化,草根化,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设计与创造的过程中来.这篇评测来分享一下子MSP-EXP430G2使用的一些心得与体会.

先从外貌看起:

图 盒子

图 开盒

图 板子正面

没错,上面的主控就是当中那DIP的芯片.我也不知道TI怎么想的,搞个DIP的片来做开发板子.因为盒子里面还有送备用的主控,我估计可能是设计者希望这个DIP的片能够灵活替换吧.只是本人多年没有用过DIP的封装片子了,突然看到这个有点怀旧的感觉.Arduino Uno的官方板子也是用DIP的AVR,也是考虑到可替换的因素.但是包括本人在内的国内大多数用户应该还是用的QFP的国内升级版本吧.DIP这种封装我上大学时用得多,主要是那时打板子价格没有降下来,而且麻烦,好多板子都得手焊接,所以DIP片当时是我们做实验的首选.但是自从国内的厂家把打板这项服务做得又方便又便宜后,DIP封装的片对我来讲基本上失去的意义.个人意见是:对于微型控制器与数字电路IC来讲,DIP封装现在彻底过时.当然偶而怀旧也不是不行.

图 板子背面

MSP-EXP430G2背面的话没啥好说的,没有器件.但是几个橡胶脚柱很贴心,要知道搞开发板实验的桌子上一般都是杂乱无章的,这几个橡胶柱能够降低板子放到导体上而短路的事故.还有就是几条线走的有点不必要的歪歪扭扭,当然这都是小节了,本人从不以布线的美观程度来判断板子优劣.

图跟Uno板子一起合影

既然这板子从概念上是模仿Arduino的,我们就让两者来个合影.可以看出两者身材差不多,只可惜我手上没有DIP版本的Uno,不然将会更有感觉.虽然跟Uno比较,但要注意的是:

1. MSP-EXP430G2并非Arduino兼容板子,也就是接口方面并不兼容

2. MSP-EXP430G2自带调试器,能做单步调试的,这个Arduino的板子是比不了的.

图 盒子中其他配件

这些配件中有一个32K晶体,一个Touchpad的boostpack, 两个DIP的备胎以及排母.查了广告上说这boostpack是要另外购买的,但不知如何给我一起搭配发过来了.TI反正财大气粗,这点小玩意送一送也不叫个事情.这也算是eStore给我的特别的惊喜吧!

再从TI的官方定妆照来欣赏一下MSP-EXP430G2这款经典的开发板:

最后看看MSP-EXP430G2上的主要组成部分:

图 开发板的主要组成部分

注意那个右边的eZ430接口可用来调试烧写其他板子,但操作其他板子时那几个跳线帽要.....

点击此处查看原文:命令行Style+DIP Style——MSP-EXP430G2 Launchpad开发评测

网友A:
学Arduino ?这板子出来的时候Arduino 在哪里都不知道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学Arduino ?这板子出来的时候Arduino 在哪里都不知道吧

一个板子的并非仅仅就是硬件组成, 还包括配套的软件,工具链, 库函数,

这板子跟Arduino哪个硬件先出来的我的确不知道, 但我也不想去深究这个, 我说的是学Arduino是TI给这板子配开发软件的思路跟Arduino学习的, 这个有据可查.

不知道你看过这板子的官方说明文档呢, TI跟第三方合作推出个叫做Energia的工具, 直接就是基于Arduino的代码fork而来,

当然这板子还能使用传统的CCS, IAR, GCC工具链等工具来开发,
就好比Arduino的板子也能用Atmel Studio, WinAVR来开发是一个道理.

还有Cloud CCS, 我认为是类似mbed的风格, 当然非要说谁早谁晚, 就没有必要研究了

搞技术的, 有怀疑态度是很好的, 但还需要一个open的心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个板子的并非仅仅就是硬件组成, 还包括配套的软件,工具链, 库函数,

这板子跟Arduino哪个硬件先出来的 ...

软件应该是后面升级来的,这没错,毕竟不考虑流畅性的话,安卓7.0也能运行在5-6年轻的古老手机上,不过我说的当然指硬件。如果没记错launchpad硬件已经升级了好多版本了,我那个第一次发行的1.0版本古董不知道在哪里吃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软件应该是后面升级来的,这没错,毕竟不考虑流畅性的话,安卓7.0也能运行在5-6年轻的古老手机上,不过我 ...

莫吃灰了, 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