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据超出范围警告

楼主(2017-07-31):
原代码如下
#define Lower_Integral   (int32)(32767*2048)
int32 temp_PI = 0;
. . . . . .
temp_PI = Lower_Integral;
编译器报警告#62-D integer operation result is out of range

但是 我把 32767*2048 的结果手工计算出来后,在赋值给temp_PI ,编译器就不会报警告。
#define Lower_Integral   (int32)(67106816)
int32 temp_PI = 0;
. . . . . .
temp_PI = Lower_Integral;
编译器就不会报警告。
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啦!

网友A:
用强制无符号类型试试

网友B:
版主 你好 我有一块开发板TMS320C6711 DSK  但是电源下载器都没有了 请问哪里可以买到配套的下载器、电源跟光盘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 你好 我有一块开发板TMS320C6711 DSK  但是电源下载器都没有了 请问哪里可以买到配套的下载器、电源 ...

电源    光盘肯定不好买了
下载器淘宝上很多    只要确定支持此系列和你使用的CCS版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