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频未必是频!

楼主(2017-07-31):
不少书籍和百度上,都会谈到这个拍beat现象,并且都会画图:慢包络里是快速变化波形!然后根据慢包络形状来定义拍频和拍周期!

于是问题来了:这里定义的拍频和周期,就是通常周期波所用的频率和周期的定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您的意思。似乎是指零中频超外差接收(或检波),不过不是真正的零,载波频率与本振频率相差几kHz,两 ...

取出的信号频率与拍频之间,是什么关系?

楼主:
我以前发过一个夜观天象的帖子,那里给出的n个线谱,这里是两个,也就是说,特例而已!

网友B(2018-10-21):
拍,是包络,如无额外条件,一个拍就是正弦波的半周。

网友B:
y= K※sin(x)
sin(x)是波本身的规律,K是整个波的幅度,拍就是K的变化。

网友B:
规律,是周期之本。频率就是单位时间中周期数量,波是瞬时值的周期变化,多少 Hz 就是每秒多少个周期,拍是整体幅度的变化,因两列(或更多)波叠加而致,一涨一消为一周期。

网友B(2019-02-09):
以名称论,拍当然不是频,拍频的「频」要加引号,或者就叫做 拍 好了,

举个已过时的例子,交交变频,此法在上世纪曾大行其道,就是 可控硅电路的触发循环频率 跟市电频率的  拍,但对于 强惯性负载 而言,这 拍 可直接等效于差频。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拍,是包络,如无额外条件,一个拍就是正弦波的半周。

拍,只有幅度,没有极性,
拍(包络)内的频才有极性,频率是两频之和的一半冗,调幅波的载频就是这个拍内之频。

网友B:
拍,讯号与载波。

网友B(2019-03-21):
引用 网友A:
您可以弄个AM调幅波,而本地振汤频率与AM的载波相差很小。本振的幅度暫定是AM的十倍,试试看。感谢。 ...

本振波,
幅度只影响 中频 幅度,
相位才对包络形状起作用。

网友B:
斗鱼哥的推介来得正好,
这是本振跟 AM波 只相差 1Hz 的包络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