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一个输入高还是低的电平都可以检测的电路

楼主(2017-07-31):
做项目用到一个传感器检测电路,由于传感器有时是高检测有时是低检测,现在想做成兼容,就是无论高输入还是低输入单片机都能检测到。于是我想到了电桥和双向光耦的办法,但是电桥的电阻有要求,不能取太大,由于我一共几十路的输入,24V的供电,一个通道2mA也花了一百多mA的电流,而且工作起来板子蛮热的,求解下有没更好的电路推荐下,谢谢!

楼主:
CH为传感器输入的信号口,PIN为单片机检测口,输入信号高为24V,低为0V,附件的电路是能正常满足要求的,就是电流太大了,发热严重,看看各位大佬有啥好主意,多谢了

网友A:
在这个方案的基础上改良的话可以考虑按比例增加电阻阻值,加大电阻封装,增加铺铜面积。别的也想不到更好的方案了~

网友B:
我算算你这一路不工作是2mA,工作时得有5mA,路数多的话发热确实厉害。类似功能也可以用双限比较器来实现,或者直接两个比较器,输出段各串个二极管,再接个光耦,如果不需要隔离接个三极管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算算你这一路不工作是2mA,工作时得有5mA,路数多的话发热确实厉害。类似功能也可以用双限比较器来实现, ...

是的,如果有输入进来的话电流不止2mA一个通道,我现在只是算空闲的功耗,因为放着老化就会发热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个方案的基础上改良的话可以考虑按比例增加电阻阻值,加大电阻封装,增加铺铜面积。别的也想不到更好的 ...

电阻的阻值如果不改图直接改参数不行哦,电阻大了光耦分压就小了,导通不了,光耦的导通电压在1.1-1.4V

网友C:
用三极管不就行了

网友D:
这个2K是干嘛的

网友E:
能不能单片机程序自动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