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M0516 I2C status 的问题

楼主(2017-07-31):
初学I2C,在跑官方BSP例程时,主机发送数据过程正常,主机接收数据时只能接收到发送的最后一个数据,我看了关于I2C状态的说明,status = 58时是已接受到数据,已返回NO ACK,将从DAT中读取数据并发送STOP,但是在这个状态下去读取DAT的数据只能读最后一个。想问的是,在BSP中,这些status由什么来决定呢?为什么主机接收status 不会有50 的状态,为什么从机发送不会有B8的状态呢?xieixe !!

网友A:
循环发一个字符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循环发一个字符试试看。

slave发送的数据时3个元素的数组Txdata,代码如下:
       else if(u32Status == 0xA8)                  /* Own SLA+R has been receive; ACK has been return */
    {
                          printf(" rev self addr+R,Send ACK,will send data and rev ACK\r\n");
                          I2C_SET_DATA(I2C0, Txdata[Txlen]);
                          printf("Txdata[%d] = %d",Txlen,Txdata[Txlen]);
                          Txlen ++;

                          if(Txlen == 3)
                                {
                                            Txlen = 0;
                      I2C_SET_CONTROL_REG(I2C0, I2C_I2CON_SI_AA);
        }
    }
    else if(u32Status == 0xC0)                 /* Data byte or last data in I2CDAT has been transmitted
                                                             Not ACK has been received */
    {

                          printf("data trans was completed and send NO ACK\r\n");
                        I2C_SET_CONTROL_REG(I2C0, I2C_I2CON_SI_AA);

    }
不知道这样有不有问题的。

楼主:
后来我仔细看了文档,status的状态是由设置STA STO SI和AA位决定的,数据没有发送完也是由于状态不对导致的

网友B:
准备学单片机,听说这里高手多,注册个账号,我先水点经验。。要不权限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