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x TIM4可以在设置多通道不同的功能么?

楼主(2017-07-31):
stm32f10x TIM4(通用定时器)能不能如下设置:
通道1设置成可调的PWM输出模式,
通道2设置成PWM输入模式,
通道3设置成PWM输入模式或者输入捕获模式
3个通道同时工作。
如果可以这样,需要如何设置?

网友A:
Just have a try

网友B:
会一个的就可以追个尝试了,不要不敢试试,又弄不坏开发板。

网友C:
那不行的;

网友D:
估计不行 不同通道输出不同频率的pwm波 好像就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