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求助,怎么实现两个输入控件的关联

楼主(2017-07-31):
labview中该如何实现两个输入控件的关联?如图,当改变控件A的值时,控件B的显示相应改变,当改变控件B的值时,控件A的值也会相应改变?

网友A:
一种是使用局部变量。

楼主:
谢谢2L。利用局部变量实现了三个控件的关联,可是为啥我的仪表盘指针总是抖动?

楼主:
利用事件结构解决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利用事件结构解决问题

这个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