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DDR3初始化不成功

楼主(2017-07-31):
最近刚开始调DDR3,想先在开发板上跑一下例程,用的是xilinx 的KC705开发板,里面用到的FPGA芯片是K7系列,vivado提供了DDR3的IP核MIG。有相关的文档xtp196,直接按照上面一步一步做的,但是生成bit文件后下载到板子上显示初始化一直不成功,也就是“init_calib_complete”信号没有拉高。找了很多原因,有的说是约束的问题,“set_property DCI_CASCADE {32 34} [get_iobanks 33]”这部分,但是我已经加在里面了。想问下有没有大神做过相关的调试,会有哪些原因导致DDR3的初始化不成功,谢谢了~

网友A:
这个有点复杂了 ,init_calib_complete前面有好多步骤 DQS init, write leveling, read leveling...都不知道你 fail在 哪一步...

先查硬件的 问题 !!!!

楼主:
检查出来了,是时钟有问题,结帖了

@by775252 :您好,我也是同样的问题,请问最后解决了吗?
请问您当时是哪里的时钟有问题呢?我这边也是遇到init_calib_complete没有拉高的现象,初步怀疑也是时钟的问题

网友(2019-11-23):
引用 楼主:
检查出来了,是时钟有问题,结帖了

您好,请问最后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