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HDMI横屏竖显出问题

楼主(2017-07-31):
我这边主屏是RGB 1366x768,把HDMI作为副屏输出1920x1080。然后旋转90度。但是显示效果就出现了问题。如下图所示:

楼主:
具体方法如下:
1、首先修改ro.sf.hwrotation参数,设置为90。让主屏旋转90度。
2、因为要竖屏显示,对应的把persist.demo.hdmirotation这一参数设置为portrait竖屏配置。
3、再修改frameworks\base\services\java\com\android\server\display\LocalDisplayAdapter.java这个文件中。在对应的HDMI显示这块也旋转90度。如下:

楼主:
请教大家如何解决?

楼主:
请大家提供一个解决思路。我貌似进入到死胡同了。

楼主:
没有人提供思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