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程序定向存在flash的信息存储器INFO

楼主(2017-07-31):
如何将MSP430程序定向存在flash的信息存储器INFO呢,因为我想把主存储器的空间留出来存放数据。

网友A:
官方有例程的,请去TI官方下载例程

网友B:
固定数据很简单,在IAR里面只要这样定义就好了,主意地址
#pragma location = 0x01080
const u8 ARRAY[9+2][4+1]=
{
  {1,19,30,125,0},      //M - R
  {0,85,0,85,5},        //M - F
  {0,19,30,125,0},      //M - L
  {0,60,0,60,5},        //F - F
  {0,185,0,185,5},      //S - F
  {1,19,25,125,0},      //F - R
  {0,77,10,255,0},      //S - L
  {1,77,10,255,0},      //S - R
  {0,19,25,125,0},      //F - L
  {0,185,0,185,0},      //test data
  {0,60,0,60,2}
};

网友C:
固定地址,可以这么操作么?

网友D:
#pragma location = 0x01080
这就是固定地址,数组常量从0x1080开始。

网友E:
信息存储器是存数据而主存储器是存程序和数据的

网友F:
固定函数地址可以在函数后面加上@+地址 如:viod  fun@0x50000()

网友G:
程序存在flash主存储器中,占用一段空间的一部分地址,由于擦除flash存数据只能一段一段地擦除,所以这一段剩下的地址就不能用来存数据了,就浪费了,导致空间存数据了。

网友H:
把一部分数据挪到Segment区,能挪多少看你用的型号,看看空间够不够。话说你啥数据呀那么占地方

网友I:
你搞过msp430的bootloader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固定数据很简单,在IAR里面只要这样定义就好了,主意地址
#pragma location = 0x01080
const u8 ARRAY[9+2] ...

我也是用IAR,用你的这种方法没效, 请问是要有其它的设置吗(在IAR里)还是有什么别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固定数据很简单,在IAR里面只要这样定义就好了,主意地址
#pragma location = 0x01080
const u8 ARRAY[9+2] ...

需要修改link文件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J:
需要修改link文件吗?

不需要的

网友L:
用的是什么msp430芯片?

网友M:
MSP430单片机的flash由主存储器和信息存储器组成,找到应用的地址就行。

网友N:
430单片机不管资源大小如何分配,flash的结构都是由每段512B的主存储区和信息存储区构成的。

网友O:
预处理指令#pragma

网友P:
要存到哪个段?

网友P:
要对Flash读写,首先要了解MSP430的存储器组织

网友P:
430单片机的存储器组织结构采用冯诺依曼结构,RAM和ROM统一编址在同一寻址空间中,没有代码空间和数据空间之分。

网友:
绝大多数的msp430单片机都编址在64kB范围内

网友Q:
信息Flash分为两段:段A和段B,每段128B

网友R:
LASH型单片机的FLASH存储器模块根据不同的容量分为若干段

网友L:
现在msp430Frxxx的芯片有这个存储空间。

网友M:
f2132由8KB+256Bflash的资源

网友N:
当对flash某个段中的某个位进行编程,必须对整个段做擦除。

网友O:
#pragma dataseg = INFOD            //dataseg 存储区 ,这句话的意思是,该句下面的变量均放置在Flash D段信息段中。

网友P:
一般430的单片机都统一编址在0-64k地址范围中

网友:
60kB Flash对应的单片机,如msp430f149、msp430f149

网友Q:
信息Flash的两段称为InfoA(1080H-10FFh)和InfoB(1000H-10FFH)。

网友R:
信息存储器SegmengA及SegmentB各有128

网友S:
信息 FLASH(InfoFlash)用作掉电后保存少量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