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电机控制器的DSP

楼主(2017-07-31):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电机啊?

网友B:
28系列就是针对电机的

网友C:
我用的是TI 的TMS320F28035  C2000 Piccolo系列

网友D:
永磁同步电机可以不?

网友E:
2812足够了,注意IQ转换加快运算速度就行。

网友F:
用2812控制过步进电机,很方便,但是要注意I/O口,有可能I/O的电压不够达到步进电机的驱动的输入电压,要升压。

网友G:
C2000的DSP是做控制的首选。

网友H:
TMS320F28335数字信号处理器是属于C2000系列的一款浮点DSP控制器。

网友I:
各种电机的DSP控制程序

网友J:
现在用的最多的DSP就是TI的了。

网友K:
现在DSP控制电机的资料比较多。

网友L:
现在用 TMS320F28069最好,16路PWM,性价比高

网友M:
推荐基于DSP的电动机控制技术看看

网友N:
在很多电机控制板电路中都采用了C2000的dsp

网友G:
TMS320F28335也行。

网友H:
基于DSP的电机专用集成电路由于在计算速度、容量存储等方面比单片机具有更优的性能,已逐渐代替单片机运用于电机控制系统中。

网友J:
20000系列主要用于工业控制

网友O:
2000相当于是一个DSP核的单片机。

网友K:
搞电机控制、运动控制现在是使用SMT32

网友L:
单电源3.3V供电,不需要外加复位,振荡电路, 画板比老的2812, 28335简单多了

网友N:
现在应该是TMS320F28335比较多一些。

网友M:
采用DSP数字信号处理芯片构成电动机控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