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关于DCDC接负载的问题

楼主(2017-07-31):
基于UC3842的DC_DC升压电路,输入12V,输出20~24V可调,当不接负载电阻时电压可调范围较大,一接入负载电阻(20Ω)电源电压被拉低至2.2V,并且不在可调,当移除负载又恢复原来的情况,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要么负载过大,要么你的电路或器件参数有问题。

网友B:
负荷大了??

网友C:
输出电压不可调是因为芯片内部可调已经到了最大极限。

网友D:
接入负载时,这是电路中有电流通过,你的导通损耗有点大,你可以换个负载10ohm,100ohm试试,看看输出电压是多少。
如果输出电压会变,那么你应该考虑下器件的导通损耗。

网友E:
开关频率要和电感值匹配就行了

网友F:
测量下接入负载前后开关节点波形,这个问题一般是电路布局一起的,方便的话上传下PCB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