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同向求和电路和积分器

楼主(2017-07-31):
昨天在本板块下了本书,[电子器件与电路理论],内容写的很简洁,适合在校学生看看!尤其是开篇就是全书的公式大全,特别为学生考试而准备的!

刚才随便翻到了625页和626页,两个问题:

1.那个求和电路,弄成同向的行不行?即求和端改成放在运放+处!

2.如何修改电路,把积分器改成成输入/出是同向的?也就是传递函数为VO/VI=1/SRC!注意,只有一个运放!所以在原来的反向积分器后面加个反向放大器是不行的!

网友A:
同相求和可以啊,如果源的内阻为0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相求和可以啊,如果源的内阻为0的话。

理论上是可以,但是不好用,主要是相比较于反向结构,权重系数由于不独立而无法单独调整!而且反向求和结构中那个虚地,还可以用来插播新闻,这种多功能性有时很重要!

网友B:
可以参考一下,9年前的老帖,

https://bbs.21ic.com/icview-8423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一下,9年前的老帖,

https://bbs.21ic.com/icview-84235-1-1.html

电路本身是两个低通相串联,并选择极点相同!
电路设计不够巧,C2换成R2,再加个正反馈,就是个完美的同向积分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路本身是两个低通相串联,并选择极点相同!
电路设计不够巧,C2换成R2,再加个正反馈,就是个完美的同 ...

见老帖11楼: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fromuid=4632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见老帖11楼: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84235&pid=604386&fromu ...

评论我没看,但是,有个现象我很纳闷:就是网友一看我说的那个电路,必然就说豪兰德电流泵!

正反馈技术,很古老,很常用,有锦上添花,甚至是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应用也非常广泛,但是网友老是把这种技术和howland画等号,难道网友手头资料只有本[基于运算放大器。。。的电路设计]?

楼主:
历史要淘汰或冷落一种电路结构,必然有原因 的,下面分析下上面链接处电路的实用价值!

简单起见,先假设运放是理想的,则其传递函 数为

(1+sC2R2)/(sC2R2+C1C2R1R2s^2)

把分母中sC2R2提取出来,括号里为1+C1R1

所以,当C1R1=C2R2时,传递函数为1/sC2R2,是理想积分器!

楼主:
有源器件是理想的,无源器件是完全匹配的,结果当然完美!下面先看无源器件略微有点配,有何影响!(运放增益为有限值120dB,其余指标是理想的!)

数量上比较可能更直观!假设两电阻都是10k,C2=1e-10,C1=1.1e-10,则有效理想积分范围由原来的理论上无穷大所减到10k!!!

楼主:
反之,两个失配电容大小互换,则有效频率范围更窄,1k左右!

楼主:
有人可能会说,那个运放加电容,接成同向的,为何少见?
因为相位提升90度,所构成的闭环系统很难稳定!

楼主:
总之,这种基于零极点抵消技术的积分器,由于需要精确的匹配,在分立件设计中代价太大了,而且由于运放的寄生参数的离散性影响,几乎每个电路都要专门调整,不太好用!而且Q值不高,所以少用!
在模拟IC设计中,为解决抵消对不准问题,使用自动跟踪技术,在分立件设计中用,成本就高了!

楼主:
所以常见的8种积分器,无一例外都是单电容(无源补偿,有源补偿技术等暂时不说)!

注:我上面说的积分器,有现成的名字--定邦积分器,以后别扯什么豪兰德电流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