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DO如何工作的,谢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7-31):
串联稳压,与78系列的原理相同,只是内电路设计不同。

网友A:
R9是用来降压的,这样的设计非常不好,应换用开关电源。至于怎么计算,欧姆定律啊。

网友B:
要看你的后端负载多大,假设有50mA,那么LDO的耗散功率至少是:0.05*15=0.75W,看你的LDO能不能撑的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