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用于能量监控的蓝牙低功耗参考设计

楼主(2017-07-31):
TIDC-BLE-METER-READING 参考设计使用 SimpleLink™ CC2650 多标准无线 MCU 和相应 SensorTag 模块,侧重于通过蓝牙低功耗 (BLE) 链路从能源监测设备读取数据的应用。该模块随后连接到来自 TI 设计 TIDM-3OUTMSTSTRP 的硬件(经稍微修改),作为计量数据源。此 TI 设计还包括一个充当远程读取器和控制端子的 Android 应用

网友A:
这个有客户端的代码吗?

网友A:
能不能公开相关的代码和硬件设计?

网友B:
都是纯英文的资料。

网友C:
CC2650教程资料。

网友D:
硬件电路在哪下载的

网友E:
CC2650 这个有源代码吗

网友F:
蓝牙功耗存在不是很大吗

网友:
BLE的开发。

网友G:
以前见过基于BLE 电源插座能量监测仪。

网友H:
LAUNCHXL2-RM46

网友B:
楼主准备翻译一下吗?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C:
这个android开发应用也不容易。

网友I:
没有找到后面的原理图。

网友D:
只是看到了模块电路的设计

网友E:
想做物联网的开发设计。

网友F:
后面怎么改进相关的算法和设计?

网友G:
基于BLE 电源插座能量监测仪的设计都是使用的CC2650

网友H:
CC2650正是一款个性十足的芯片,低功耗,开放的资源

网友:
低功耗蓝牙 (BLE) 适合低功耗场合。

网友J:
引用 网友D:
硬件电路在哪下载的

这个一般都是网上开源设计。

网友J:
引用 网友E:
CC2650 这个有源代码吗

去官网看看,看着里面都是模块设计,电路不多。

网友K:
Android源代码在哪里下载

网友K:
想做一个类型的界面设计,但是不会搞内部代码。

网友L:
怎么检查这个能量控制的?

网友L:
看了看内部的设计,感觉不是说的能量检测方面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客户端的代码吗?

你说的客户端是什么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