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RTL8367RB做了个傻瓜千兆交换机,功耗还挺大的

楼主(2017-07-31):
原贴资料在这里。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19582-1-1.html

开始没调通,以为是带变压器的网口的问题,后来经过各位大虾的分析,排除了这种可能性。
后来,研究了下芯片pdf,发现,我的配置电阻不对。
改了4个电阻,终于跑起来了。
运行了一会儿,发现芯片比较烫,因为用zynq比较多,感觉也比较热,没引起重视。
运行了大概1个小时候,偶尔断网。
才开始猜测是不是温度导致的问题。
往芯片上粘了个散热片,恩,终于好了。网络运行了2个多小时,没断过。
网口全部断开,140ma@5V
接2个网口,    180ma@5V
功耗还是挺大的,接近1W了。
接了这个散热片,运行1个小时候,手摸散热片,感觉都是比较烫的。估摸温度可能有50来度
下面来个图片:

楼主看你的原理图配置电阻哪里应该有好些是预留的吧,你焊接了那些呢。另外你是用的几层板啊,gerbera版型和你晒的不一样啊。
楼主 可否请教一下关于配置电阻的问题?QQ 597044815

网友A:
建议直接把资料上传到本贴,那个奇葩论坛估计大部分人都不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直接把资料上传到本贴,那个奇葩论坛估计大部分人都不去的。

来了,资料。

网友B:
为何不多搞点网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不多搞点网口

因为只需要用到3个网口,就只设计了三个上去。

网友C(2017-10-17):
网口也要钱呢   嘿嘿

网友D(2018-04-08):
楼主,可以把最终的原理图分享一下吗?我做了一个,一直调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把最终的原理图分享一下吗?我做了一个,一直调不通。

注意看规格书,调配置电阻,基本上没难度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注意看规格书,调配置电阻,基本上没难度的。

这个东西需要烧写程序吗?看这个RTL8367RB含有一个51内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需要烧写程序吗?看这个RTL8367RB含有一个51内核

如果只是使用其傻瓜交换机功能,不需要用51核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只是使用其傻瓜交换机功能,不需要用51核心

感谢指点

网友E:
楼主,只使用其傻瓜式交换功能,不需要烧写程序?不需要其他单片机驱动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只使用其傻瓜式交换功能,不需要烧写程序?不需要其他单片机驱动它吗? ...

不需要,使用电阻配置好相关的引脚即可工作。

网友F:
楼主在哪里看到的配置电阻选项啊?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翻了半天规格书也没找到,希望楼主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在哪里看到的配置电阻选项啊?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翻了半天规格书也没找到,希望楼主指教! ...

规格书上有的。不过你要先找到一份完整的规格书,里面才有。

网友F:
引用 楼主:
规格书上有的。不过你要先找到一份完整的规格书,里面才有。

感谢,已经成功跑起来了!

网友E(2018-05-11):
引用 楼主:
不需要,使用电阻配置好相关的引脚即可工作。

谢谢楼主,打板后已经正常的跑起来了

网友G:
供电是否有问题

网友H:
请问是配置的哪些电阻?

网友I(2018-06-12):
这样的也可以吗?这技术还不错哦~

网友J(2018-09-05):
引用 网友F:
感谢,已经成功跑起来了!

可以分享下配置电阻怎么配的

网友K(2018-10-13):
有接方案做没? 加Q 3539499863

网友L:
楼主,我看原理图你是中兴的,能否发给电子档的原理图和PCB给我,我邮箱zhuhb1979@163.com,我有cadence,我原来做无线的。

网友M(2018-12-19):
楼主你好,配置的几个电阻是片子控制灯的引脚吗?能明确给指出是哪几个电阻吗?不胜感激

网友M: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打板后已经正常的跑起来了

你好,请问你的引脚电阻是怎么配置的啊,我的一直调不通,麻烦知道帮助一下

网友M:
引用 网友F:
楼主在哪里看到的配置电阻选项啊?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翻了半天规格书也没找到,希望楼主指教! ...

你好,请问你怎么配置的啊,我一直调不通,求助

网友N:
可以提供RTL8367RB的硬件开发包资料,有兴趣可以索取

网友O(2019-02-27):
请问楼主,能不能发发慈悲共享一下RTL8367的驱动程序呢?在下刚好也在用这个方案做一个路由器,RTL不给程序。

网友O:
微信 15012669595  QQ 1243829301

网友P(2019-04-05):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打板后已经正常的跑起来了

老铁们,你的RTL8367调试通了吗?可否指教一下你的配置电阻具体是怎么接的?

网友Q(2019-05-28):
引用 网友H:
请问是配置的哪些电阻?

你好,配置的那些电阻啊

网友Q:
我也是一直调不通

网友R(2019-07-09):
用RTL8367RB-CG设计有点浪费,建议用RTL8367N-VB-CG或者RTL8367S-CG

网友S(2019-09-17):
一直跑不起来,配置电阻也根据DATASHEET改了很多次,说是复位时根据电阻配置的,可我也不知道配置有没有成功,晶振有反应,但是灯不会闪烁,接在其他交换器上,交换器的灯也不亮,大佬们,能不能指点我下,谢谢

网友T(2020-03-11):
请问3个LED引脚具体应如何配置?上图看不清,另外,我不配置电阻会什么后果?

网友U:
有没有哪位大佬能把上面的gerber文件保存为pcb呀,我这缺少文件不能保存.............

网友V:
能开vlan 就好了,,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W(2020-05-25):
引用 网友N:
可以提供RTL8367RB的硬件开发包资料,有兴趣可以索取

老板,怎么联系你

网友X(2021-03-15):
引用 楼主:
不需要,使用电阻配置好相关的引脚即可工作。

我们用RK3399 主控引脚连接了RTL8367RB,这块怎么调?也仅仅需要扩展网口就行,不需要页面配置什么的

网友Y(2022-06-16):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比较全的数据手册嘛?

楼主:
引用 网友Y: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比较全的数据手册嘛?

我能拿到的数据手册也只有这个

网友Z(2023-03-09):
引用 网友X:
我们用RK3399 主控引脚连接了RTL8367RB,这块怎么调?也仅仅需要扩展网口就行,不需要页面配置什么的 ...

这种连接方式,对处理器那头要求较高吧,相当于两个MAC通过RGMII直接连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