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关于贴片时 模块连锡问题 疑难杂症~~~~

楼主(2017-07-31):
脑残的设计 ~~~MTK7687 模块~~
如图所示, 背面图 在右下角处 有一个屏蔽罩的壳子 固定椭圆孔,它是接地的~~~~。。。。

而偏偏 旁边又有一个 电源PIN。。。。

结果日了它大爷的~~~, 贴片的时候稍微放歪~~~ 那个底板的PIN脚就将电源  和地短路~~~~

脑残的模块设计~~~为什么把固定屏蔽罩的脚放在那么靠近电源脚~~~~ 完全不考虑 锅炉锡膏的拉力~~~

难怪背部写着SB 的编号~~~

求各位大神 如何解决???

网友A:
先用电烙铁,焊锡固定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电烙铁,焊锡固定不行吗?

大批量生产, 用电烙铁一个个固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批量生产, 用电烙铁一个个固定???

别的还真没有办法。

网友B:
是的,从背面来看,那个接地焊盘似乎真的没必要非放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