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转12V,给板子长期供电,7812发热量巨大就算了,有其他实用可行的方案吗?

楼主(2017-07-31):
大神们支个招~~

可以在7812芯片上加上散热铝片,解决发热问题

网友A:
换开关电源

网友B:
输入输出压差越大,线性稳压器的效率越低,应换用开关电源,比如LM2575、LM2576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输出压差越大,线性稳压器的效率越低,应换用开关电源,比如LM2575、LM2576等。 ...

你好,我想问下 直接用 别人做好的DC-DC模块的可靠性是不是比自己用 LM2575搭的电源模块可靠性高一些?  因为板子是做安全检测方面的,,,电源比较重要,,,想弄清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想问下 直接用 别人做好的DC-DC模块的可靠性是不是比自己用 LM2575搭的电源模块可靠性高一些?   ...

那可未必,需要看生产商的设计和生产品控了。而自行搭建的可靠性则由技术水平决定,水平够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可未必,需要看生产商的设计和生产品控了。而自行搭建的可靠性则由技术水平决定,水平够就没问题。 ...

。。。那我还是老老实实先买个DC DC模块用着先。。

网友C:
买模块是很明知的选择,现在的模块都很成熟了

网友D:
LM2575是固定输出5V,不适合楼主要求的24V转12V

网友E:
关键你的功率是多大,如果功率小的话还是有办法的,也可以用MC34063,这个便宜,LM2575也有固定输出12V的

网友F:
1-2元的有好多开关电源方案可以选择,干嘛偏要LM2575这么老还不好伺候

网友G:
LDO肯定比DC-DC可靠,关键看你负载多少电流,什么纹波要求,是不是非上DC-DC,技术都是权衡,没有绝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LM2575是固定输出5V,不适合楼主要求的24V转12V

LM2575、2576等有多种固定输出,包括3.3V、5V、12V等,还有可调输出的,型号尾缀不同,具体看器件手册。

网友H:
DCDC啊 很多方案的 一搜一大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还是老老实实先买个DC DC模块用着先。。

买成品模块的话,勿贪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LM2575、2576等有多种固定输出,包括3.3V、5V、12V等,还有可调输出的,型号尾缀不同,具体看器件手册。 ...

的确有LM2575-12V , 还是你专业啊,

网友I:
LM2576搭个就挺好的,我们一直在用。不过这片子假的挺多,正品8块钱左右。

网友J:
千万别贪便宜。否则死的很惨。

网友K:
要求高直接上金升阳啊 。

网友L:
用TI的电源方案,官网有设计工具,把要求输进去,推荐的芯片就出来一堆,原理图、布板都有。。。

网友M:
推荐用DCDC转换。否则产品不稳定

网友N:
甚至有电容电感等都集成了的DCDC,一个器件搞定。就是价格高。

网友O:
直接用DC-DC模块,如果预算够的话,其实成本算下来差不多,

网友P:
2596这些太老了;
选其DCDC也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成品模块的话,勿贪便宜。

淘宝上看到比较合适的20-30RMB,  这些能用不。。。   链接地址: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d.6639537.1997196601.74.7be0196UUVNum&id=524039114100

网友Q:
DC-DC  LM317 2A的电流绝对可行

网友R:
各有千秋,直接用模块省时省力,有能力的动动手也并不费劲!

网友R:
引用 网友Q:
DC-DC  LM317 2A的电流绝对可行

NO!NO!NO!   既然“7812发热量巨大”,那LM317 2A的也绝对不宜,毕竟器件上压降高达12V,白白的耗能不算,发热更是不容忽视,安全可靠乃设计制作的硬道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淘宝上看到比较合适的20-30RMB,  这些能用不。。。   链接地址: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d.66 ...

这个不好判断,需要实物严格测试。做工程或小批量定制产品的话,买正规工厂的产品,比如金升阳的。做批量产品,自己研发为上,哪怕是委托研发都是办法。自己DIY做着玩,随便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Q:
DC-DC  LM317 2A的电流绝对可行

LM317可不是DCDC,DCDC特指直流输入输出的开关电源。

网友Q:
引用 网友R:
NO!NO!NO!   既然“7812发热量巨大”,那LM317 2A的也绝对不宜,毕竟器件上压降高达12V,白白的耗能不算 ...

已经试过,木得问题

网友Q:
引用 网友B:
LM317可不是DCDC,DCDC特指直流输入输出的开关电源。

LDO直接搞定了

网友B:
那效率问题呢?楼主要解决的就是效率问题,本来就是用的线性稳压器,而这里即使使用线性稳压器也不应使用LDO,低压差条件根本不存在。

网友S:
既然要解决发热问题,就必须换DC/DC Buck
既然担心稳定性,就最好不要在淘宝上买,buck的电路设计不复杂,再不济找TI的参考设计都可以。当然TI的价格肯定要高一些。

网友T:
我最喜欢TPS54140,去力创买

网友U:
TI的DCDC都出到第五代了,你们还在用第一代的LM2575啊

网友V:
MC34063包好,我们公司就用这个

网友W: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想问下 直接用 别人做好的DC-DC模块的可靠性是不是比自己用 LM2575搭的电源模块可靠性高一些?   ...

自己设计的至少自己知道好坏,
出了问题知道怎么调整,
用别人的可就不行啦。

网友W:
引用 楼主:
。。。那我还是老老实实先买个DC DC模块用着先。。

上2596吧,淘宝现成的模块一大堆,很便宜。

网友X:
MP2359,sot23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Y:
看你这题目,就知道你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实习……

   要不收我为徒?

网友Z:
LM2596 ,这个片子好用 噪声低

网友AA:
用开关电源吧。

网友R:
引用 网友Q:
已经试过,木得问题

不是有没有问题,而是不合理!

网友AB(2020-02-18):
引用 网友U:
TI的DCDC都出到第五代了,你们还在用第一代的LM2575啊

推荐一些呢

网友AC:
7812线性稳压,损耗大,所以发热历害,可以用DC转DC的,现在24V转5V2A   3A的都可以做到,做个12V1A  供电没什么问题,如果有什么需求可以电话联系我13691899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