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438A计外部方波数的问题

楼主(2017-07-31):
如何单位时间内,用MSP430F5438A计外部方波数?
想用MSP430F5438A对外部方波信号进行计数,怎么写程序呢?

网友A:
开个定时器用来定时,再用一个外部中断来捕获方波就可以了

网友B:
将IO口开中断?P6口是怎么设置外部中断的?

网友C:
有几个型号都是只有P1口和P2口有外部中断,P6口不是ADC通道吗

网友D:
捕获方波信号。

网友E:
需要采集长度吗?

网友F:
需要ADC采样吗?

网友G:
这个有什么其他设计要求吗?

网友H:
使用外部中断时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I:
这个方波信号是3.3v电平吗?

网友J:
这个可以通过计算频率,计数

网友K:
外部方波上升沿开始计数

网友L:
信号采集都是这么复杂了吗?

网友D:
如果不需要也可以采用中断计算。

网友E:
msp430的捕获一般是采集长度的。

网友F:
如果是标准方波,可以使用外部中断。

网友G:
外部方波信号可以通过中断计数,然后计算频率。

网友H:
开启外部中断,在中断函数里面count++ 就可以。

网友I:
定时器捕获计数就可以。

网友J:
有相关的频率转换电压的芯片。

网友L:
这个不是有很多的例程可以参考吗?

网友K:
到下降沿结束,精确统计10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