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Zdsp F2812的AD采样问题

楼主(2017-07-31):
我使用的是eZdsp F2812,通过AD采样得到的值一直为零,请问各位大侠,是否这款开发板上的AD需要一些特殊的连接,或是其他的解决方案

网友A:
入模拟信号直压电压在ov-3.3V之间。

网友B:
交流信号,应当加上直流偏置1.65V使其变为单极性信号,以适应F2812 DSP 自带的AD转换器单极性的要求。

网友C:
eZdsp F2812板子上是否需要自身的设置或连接

网友D:
首先检查硬件是否正常

网友:
采样值是多大的?

网友E:
这个不需要设置其他的功能

网友F:
你的配置代码在哪里

网友G:
F2812的程序正常工作吗?

网友H:
采样的数据是什么?

网友I:
用的是2812内部的ADC吗?

网友J:
就是软件程序没有配置好。

网友D:
软件的配置也需要检查ADC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
前端是否有滤波电路的设计

网友E:
开发板的ADC程序可以参考例程直接设计。

网友F:
ADC配置的时候设置的自动触发?

网友G:
参考电压设置的多大,使用的哪个引脚

网友H:
设置的采样通道是否正确?

网友I:
主要查查接口信号,确定ADC是否在工作。

网友J:
建议重新检查程序,如果配置好了数据不会是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