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T1129-5 和 AOZ1016电源芯片

楼主(2017-07-31):
LT1129-5 芯片在6V的时候 输出固定5V是正常的, 但在输入12V的时候输出也变为12V,这是什么原因呢?
AOZ1016芯片在6V的时候FB输出为0.8V,但是在12V输入的时候FB为1.28V左右,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急求大神们解答。

网友A:
要用示波器或表去测量才能发现问题

网友B:
不可能吧,输入要加一个大电解配一个无极性,输出也要配一个电解加一个无极性

网友C:
看不太懂

网友C:
看看有没有高手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