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的PWM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7-07-31):
麻烦问下2812的pwm口实际上是三极管的输出吗?集电极,基极还是发射极啊?谢谢了

网友A:
基极肯定不行了,基极一般都是控制极,没仔细看2812的说明,不过一般的管脚输出都是集电极输出,可以配置成上拉下拉或者开路输出,2812具体是哪一种不清楚!

网友B:
OC门输出?

网友C:
就是普通的IO输出

网友D:
使用上拉电阻输出。

网友E:
这个怎么是三极管输出呢

网友F:
这个还真没具体分析过。

网友G:
IO的怎么设置的

网友H:
楼主是准备增强驱动能力吗

网友I:
可以通过光耦或者三极管增强。

网友J:
应该是发射机输出的。

网友K:
这个是什么,IO不是都是电极吗

网友C:
你配置的IO是pullup模式吗?

网友D:
这个是配置出来的吧。

网友E:
内部都是寄存器配置的。

网友F:
配置成什么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G:
正常不都是发射机输出吗?

网友H:
建议使用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I:
这个只是电平,跟什么原理没有关系

网友K:
这个内部的原理还真不是了解。

网友J:
基极是输出电流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