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5969使用无源晶振可以,但是无源晶振死机

楼主(2017-07-31):
如题,FR5969开发板上用的是无源晶振,配置可以启动,但是自己画的板子上面用的是有源晶振,示波器可以看到晶振的波形,频率也都正确。卡在了 while(HWREG8(CS_BASE + OFS_CSCTL5) & LFXTOFFG)这个
下面是我的时钟初始化代码
void SysClockInit(void)
{
    GPIO_setAsPeripheralModuleFunctionInputPin(
                GPIO_PORT_PJ,
                GPIO_PIN4+ GPIO_PIN5,
                GPIO_PRIMARY_MODULE_FUNCTION
                );
    GPIO_setAsPeripheralModuleFunctionInputPin(
                GPIO_PORT_PJ,
                GPIO_PIN6 + GPIO_PIN7,
                GPIO_PRIMARY_MODULE_FUNCTION
                );
    // Set DCO frequency to 1 MHz
    CS_setDCOFreq(CS_DCORSEL_0, CS_DCOFSEL_0);
    //Set external clock frequency to 32.768 KHz
    CS_setExternalClockSource(32768, 16000000);
    //Set ACLK=LFXT
    CS_initClockSignal(CS_ACLK, CS_LFXTCLK_SELECT, CS_CLOCK_DIVIDER_1);
    // Set SMCLK = DCO with frequency divider of 1
    CS_initClockSignal(CS_SMCLK, CS_DCOCLK_SELECT, CS_CLOCK_DIVIDER_1);
    // Set MCLK = DCO with frequency divider of 1
    CS_initClockSignal(CS_MCLK, CS_DCOCLK_SELECT, CS_CLOCK_DIVIDER_1);
    //Start XT1 with no time out
    CS_turnOnLFXT(CS_LFXT_DRIVE_3);
    CS_turnOnHFXT(CS_HFXT_DRIVE_16MHZ_24MHZ);
    CS_turnOffHFXT();
}

网友A:
用示波器观察波形后,程序还是一直卡在这里吗?你用的多少频率的有源晶振?

网友B(2017-12-17):
32.768KHZ高精确度TCXO,主要应用于对环境温度和时钟要求精准的产品和设备上,比如定位器、追踪仪、冷链物流设备、电力通信设备等。
这个先了解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