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外部中断问题

楼主(2017-07-31):
一直在用STM32系列的芯片,但是最近发现一个问题,如下:
我配置了STM32的外部中断,PA.8作为外部输入引脚,为下拉输入,上升沿触发。我有一个外部触发电平,是由Adxrs290发出的数据更新电平sync,当PA.8与sync不连接的时候,烧制程序,sync会发生一个电平的跳变信号,此时把二者连接,stm32也可以收到此电平信号。如果是开始就把二者连接在通电烧制程序,调试。sync和PA.8都测试不到跳变信号。   这是什么原因呢?
注:信号测试使用的示波器

网友A:
上电重启试试。

楼主:
上电重启还是一样的,

网友B:
程序烧写时,IO处于一个特殊状态,复用功能尚未激活,IO端口被配置为输入浮空模式。当然,你烧写程序时PA.8外接sync,相当于强制钳住了电平,电平当然不会跳变了。
烧写程序时的IO状态对你不影响,不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