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比较出5个数组的大小(无符号字符型)怎么用for循环实现呢!

楼主(2017-07-31):
要求比较出5个数组的大小(无符号字符型),怎么用for循环实现呢?  求帮忙列出程序,谢谢

网友A:
数组怎么比较大小?还是数组里面的数比较大小?

网友B:
先给数组进行赋值啊,比如x=10,y=9,z=8…

网友C:
兄弟 这题目应该是课本上课后题吧

网友D:
直接用sizeof咯,用循环的话,可以判断结束位\0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数组怎么比较大小?还是数组里面的数比较大小?

如果比较存储值的大小,比如x=10,y=9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