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一个水位水温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17-08-01):
传感器的水温用的是LM35,用3、4两条线的压差表示,水位是电流信号
用stc15w自动AD单片机可以直接处理这两个信号吗
用运放可以实现,但我不懂原理

网友A:
电压差值有多大?

网友B:
什么叫咋办?
是设计硬件还是设计软件?
硬件很简单,要么自己设计,要么去看看别人怎么设计的。

网友C:
先实际测量一下3、4脚的电压、压差,看看单片机能不能分辨出来。再看看LM的规格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差值有多大?

温度0-100度,压差是0-1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咋办?
是设计硬件还是设计软件?
硬件很简单,要么自己设计,要么去看看别人怎么设计的。 ...

我才学,就想弄个实际的东西练习,就找了这个水温水位传感器,拆开了,各种量,发现3、4压差是水温,4是水位,
水位,加个电阻得到电压
水温怎么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实际测量一下3、4脚的电压、压差,看看单片机能不能分辨出来。再看看LM的规格书? ...

压差0-1V,可以分辨,可是这个压差怎么得到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压差0-1V,可以分辨,可是这个压差怎么得到啊

应该接两个电极,再测两个电极对地的电压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才学,就想弄个实际的东西练习,就找了这个水温水位传感器,拆开了,各种量,发现3、4压差是水温,4是 ...

如果压差0-1V,你可以直接接2个ADC输入,差值就是你需要的电压。
但是精度会很低,5V的MCU,你只用到1V的范围。
所以,建议加一个5倍左右的差分放大,输出0-5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压差0-1V,你可以直接接2个ADC输入,差值就是你需要的电压。
但是精度会很低,5V的MCU,你只用到1V的 ...

我查了半天,要用到运放LM324,减法求两条线的压差,但是没有电子基础,就想知道不用运放,还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查了半天,要用到运放LM324,减法求两条线的压差,但是没有电子基础,就想知道不用运放,还有什么好办法 ...

刚查了下,LM35精度只有0.5度。0~100度,分辨率才200.
stc15w自带AD应该10bit的吧。假如mcu的供电是3.3V的话,分辨率完全够用,可以直接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查了下,LM35精度只有0.5度。0~100度,分辨率才200.
stc15w自带AD应该10bit的吧。假如mcu的供电是3.3V的 ...

关键是温度信号是3和4的压差,4上面还有水位的电流信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温度信号是3和4的压差,4上面还有水位的电流信号

这有啥关系?
只要保证3和4的电压范围在0~3.3V之间就可以了。
温度信号是V3-V4,AD3-AD4进过换算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有啥关系?
只要保证3和4的电压范围在0~3.3V之间就可以了。
温度信号是V3-V4,AD3-AD4进过换算就是。

那ad4上的电流信号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ad4上的电流信号呢

电流转换成电压很容易啊。

让电流流经一个电阻,电阻上的电压除以电阻,就是电流。

接口设计不会那么麻烦,我怀疑楼主对这个接口的信号理解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转换成电压很容易啊。

让电流流经一个电阻,电阻上的电压除以电阻,就是电流。

应该没错,因为模电就看到三极管,运放还没学过,就想绕开这块

这是别人做的用运放分离信号
而且那个传感器对应的控制板上也有个LM324

楼主:
请高手赐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没错,因为模电就看到三极管,运放还没学过,就想绕开这块

这是别人做的用运放分离信号

从你的图中看,水位信号通过运放做了4倍放大(说明水位信号在0~1.25V之间),温度只做了差分没放大。
假如这图能正常工作。
水位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完全可以直接用stsMCU的2路AD完成。

4脚电压为水位,3脚电压-4脚电压为温度。

楼主:
能给个简单的图吗,始终想不出如何用两个AD口测量,因为是互相干扰的,当水位升高的时候,会影响温度的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你的图中看,水位信号通过运放做了3倍放大(说明水位信号在0~1.66V之间),温度只做了差分没放大。
假 ...

能给个简单的图吗,始终想不出如何用两个AD口测量,因为是互相干扰的,当水位升高的时候,会影响温度的测量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给个简单的图吗,始终想不出如何用两个AD口测量,因为是互相干扰的,当水位升高的时候,会影响温度的测 ...

假如你之前的图能正常工作的话,我这张图也能让**正常工作。给你画了了个图,再不懂,建议你改行。

前图中的运放电路是极其基础的。同相放大和差分放大,按理说只要认识运放的都应知道,连这都不懂,那就赶快去学啊,花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D:
不好意思,我18楼描述的放大倍数应该是4倍,已改正。

网友E:
芯片资料应该有基本的应用电路参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假如你之前的图能正常工作的话,我这张图也能让**正常工作。给你画了了个图,再不懂,建议你改行。

...

才学,但是想做点实际东西,所以用啥学啥,您这个图我焊起来试试,有问题还要请教

楼主(2017-09-03):
看着价格参数挺诱人,有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