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R5994如何判断UART发送完成?

楼主(2017-08-01):
用MSP430FR5994的UART做RS485通信,除了收发数据口外,还需要用一普通I/O口控制RS485接口芯片的收发切换,一般发送完数据之后(连续几个字节),就要把接口芯片置为接收状态,所以对于MCU来讲,需要知道发送的数据什么时候发送完成(准确的说就是,数据完全从移位寄存器中全部移出)。
查了一下芯片的用户手册,应该是判断UCTXCPTIFG,但是Erratasheet里头又说Erratasheet有bug,那怎么办?难道要通过延时的方法来解决吗?但是如果波特率可变的话,这个延时时间又不好把握。

网友A:
多个字符传输的时候会发生这个bug,你避开这种操作方式就好了

网友B:
发送完成不是你的代码里面自己写的吗?

网友C:
考虑的是使用发送中断吗?

网友D:
现在使用fifo话,不好判断发送是否完成

网友E:
这个发送有相关的标志标志位的。UCA1IFG

网友F:
使用延时的话,最大波特率可以根据你的波特率计算。

网友G:
通过发送完成标志位。

网友H:
不使用中断,发送完成之后可以把接口芯片置为接收状态

网友I:
RS485通信例程这么多,参考一下。

网友B:
UARTPutchar
然后就置位控制信号线就行了。

网友C:
这个uart发送完成标志不行吗

网友J:
这个没有问题,以前都是这些写的代码。

网友D:
485正常控制代码就是释放相关的代码完成就可以。

网友E:
以前都是通过UCA1IFG判断的。

网友F:
正常的115200 就是1/10000 就能能完成。

网友G:
UCTXCPTIFG有什么问题?

网友H:
这个没有这么复杂,以前都是这么使用通信的。

网友I:
最简单的就是使用串口通信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