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路电子大神,下面的端子线叫什么

楼主(2017-08-01):
请问各路电子大神,下面的端子线叫什么?找了好久都找不到~心累

网友A:
@tyw 发过的资料,t叔发过一个接线端子大全的。

网友B:
带扣的2.54插头,后的套的是白色热缩管,网纹的是腊克套管(玻璃纤维编织耐温套俗)
〓◆ 连接器规格书 6册 46.3M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2013.1.20141002.7.959eebeKmQXgo&scm=1007.10009.70205.100200300000004&id=551073924882&pvid=45b5d976-26cc-4b6b-a1dd-da1721b2776d

网友C:
这种线 貌似就是普通的 接插件吧!

网友C:
又不是什么汽车 级别的 或者行业专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扣的2.54插头,后的套的是白色热缩管,网纹的是腊克套管(玻璃纤维编织耐温套俗)
〓◆ 连接器规格书 6册 46. ...

干货很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tyw 发过的资料,t叔发过一个接线端子大全的。

好的额,谢谢喔

网友D:
原来是单头端子的。

网友E(2017-12-18):
你这个是连接器,不是端子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