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C的问题

楼主(2017-08-01):
在做一个单片机检测正弦波峰值的一个东东,思路是这样的,单片机循环比较采集到的转换后的数据,数据取到最大值不在变化时就认为这个是峰值了。不过结果比实际的输入大太多,大佬说说这是怎么回事,是信号噪声的问题吗,程序没问题,换成直流没毛病。

网友A:
正弦波有多粗?用示波器截个图看看吧。
最大值不再变化?-》应该是不再变大,你就认为是峰值,那么波谷呢??

网友B:
思路没有啥问题,  噪声肯定是有的. 最好对照示波器来验证一下

此外:  程序没问题,换成直流没毛病。
这点也未必, 直流没发现错误, 就能证明程序没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