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充电器电源芯片选这家,不怕充坏你心爱的手机

楼主(2017-08-01):
5V充电器电源芯片选这家,不怕充坏你心爱的手机

自从做了网络营销之后,遇到各种各样的客户,真的是五花八门,这不,一大早就收到几个客户的留言,一个QQ信息弹出桌面:“我手机充电怎么越充越少”我做了个抠鼻的表情,心里在想,这个问题也能找到我们这来?我们是做开关电源方案和芯片的呀。

那既然客户问过来了,我们的服务还是得做到位不是,耐心地回复客户,之前自己也有过相同的遭遇,还是有点儿经验的,我先表明自己专业做哪块,再帮他分析道:是不是您手机电池出现问题了?查看了外形,是没有问题的。一般来讲电池本身出现问题是非常少见,除非发现电池已经膨胀,那就出大问题了,可以彻底扔掉了。既然他的电池看上去外形没有问题,那很有可能是充电器的问题了,就问他充电器是不是原装的?果真不是,我想问题就出在充电器上了。

关于“手机充电怎么越充越少”这个问题总结几点:
1.查看手机系统问题,很多朋友喜欢给手机刷入各种各样的系统,一些系统可能会存在一些BUG,对手机的电量优化不怎么好,也会造成这样的情况
2.手机电池问题,一般来说,手机电池出现问题的情况很少见。但一旦有问题就是大问题,必须引起重视。因此当发现充电器和手机系统没有故障时,应该重点检查电池。
3.手机充电器,充电器出现故障。这种故障是手机充不进去电的主要原因。

如何判断充电器的好坏呢?还是建议使用原装充电器给手机充电。或买一些品牌的充电器,因为他们选用的电源芯片都是品质比较好的,银联宝科技有跟一些大厂像冠德、航嘉、欧陆通等等合作,给他们提供电源方案及芯片。他们的充电器在行业当中知名度是非常高的。可以推荐给大家

网友A:
【GR9210】5V2A 手机充电器方案
GR9210RL集成了高性能主侧反馈PWM控制器和高电压功率MOSFET 650V。这最小化了组件计数,在一个小的dip-8中可用,SOP-7,SOP-8包。这些都是理想的低成本应用的设计。它提供的功能低启动电流,绿色-模式节电操作,VCC超电压保护和FB pin异常状态传感阻止电路在异常情况下被损坏。
绿达一级代理  欢迎拿样测试
QQ;2355827368   微信;13823547041 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