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mA以下直流电流怎么检测

楼主(2017-08-01):
最大电流在50mA,电压5v,请问用单片机来检测?附件是我画的检测电路,前级是电流转电压的采样电路,后面是同向运放放大电路,然后直接接到单片机检测,这样可以吗?另外这种用什么运放比较好呢?最好是单电源的,谢谢

网友A:
虚线左边的电路去掉即可。
直接拿R1采样,再同相放大。
左边那个电路太费电,而且一般的运放也达不到那么大的电流。

网友B:
直接用电流检测芯片,例如MAX9918之类的就可以。简单、方便、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电流检测芯片,例如MAX9918之类的就可以。简单、方便、可靠。

MAX9918 一个要8到9元,太贵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线左边的电路去掉即可。
直接拿R1采样,再同相放大。
左边那个电路太费电,而且一般的运放也达不到那么大 ...

谢谢,那后面运放的+端有没有必要再家一个10k的电阻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MAX9918 一个要8到9元,太贵了啊

那就上SGM8477吧,1.5元以内,是将外部的4个差分电阻集成的芯片,可以直接采集采用电阻两端的电压

网友D:
50mA这么大是可以检测的,我们公司的检测是pA级,检测细胞微电流的,国内一般没有人可以做到的,由于各种原因,我只给你提供一下我们用的运放OPA4277

网友E:
楼主需要先确认待测量的回路准许串入多大的采样的电阻,而电路问题,好好去看看运放应用方面的书。